UCOS II授权费用资询

楼主(2018-04-16):
公司有一款工业控制上的产品用到了ucos系统和emwin图形界面,产品需要出口到德国,请问这个授权费用是多少,怎么收费,国内需要联系谁授权。

网友:
ucos代理 麦克泰 软件

网友:
好像emwin现在国内没有代理了

网友:
emWin用stm32就有授权了吧?

网友A:
emwin可贵了,还不如买mdk就获得了所支持芯片的授权了。此外nxp,st芯片厂商也获得了部分emwin授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可贵了,还不如买mdk就获得了所支持芯片的授权了。此外nxp,st芯片厂商也获得了部分emwin授权的。 ...

现在用 的STEMWIN

网友:
1万欧元也不贵

楼主:
欧元有点吃不消啊。产品本身出货量不大,一年就几百套,纯利润也就几百块。

网友B:
不直接做出口呢?找个贸易公司给你做,他们会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直接做出口呢?找个贸易公司给你做,他们会搞定的

做出口是不是要做3C与rhos认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口是不是要做3C与rhos认证啊?

理论上是要做的,但是我们给某客户代工的一个产品啥认证都没有,用的还是有铅工艺.只知道客户是出货给贸易公司,然后贸易公司给搞出去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就不知道了.建议你往这个思路上去找找看.

网友:
后面可以考虑换成免费的RTOS,

网友:
欧洲是CE认证,必须的!

网友:
emwin的话ST和NXP都有免费授权的emwin库吧,实在不行买套keil mdk自带emwin授权。ucos这个就不清楚了,换freertos可能是个规避的办法。

网友C:
可以用freertos+芯片厂商提供的e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freertos+芯片厂商提供的emwin

是啊,看来不想掏钱只能改freertos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看来不想掏钱只能改freertos了。

如果你的产品要过国外的安规检查,为ucos花钱是划算的(freerots的安全版safertos也是要花钱买的)。如果普通用用为ucos花钱完全没必要。

网友(2018-05-26):
5-7w ucos

网友:
做一个事情好难,条条道道好多需要处理!

网友:
freertos不行吗?

网友:
rtt吧。 rtos都这行情了, 还全行业搞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