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单片N76E003 的LDROM 有BUG,求解救方案

楼主(2018-04-16):
17年底,用新唐的N76E003做了一个产品,前期小批量上了5000个,全部做终端产品,每个产品都先前写入一个地址,485通信。
今年客户用了几个月,发现有一些产品地址丢失问题,
问新唐工程师,说17年的产品LDROM有BUG, 也有一些客户反映这问题,但18年后的修复这BUG。
但我已经上了产品怎么解决,急呀,我这这新客户危急了。
大家有没碰到这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呀???

网友:
最坑就是丢数据,

网友A:
具体是什么bug?
是不是说拿FLASH 当作EEPROM用,数据会丢失?

网友B:
是什么情况下丢的?我用了好几W暂时没有发现。

网友:
说说bug的具体表现看呢

网友:
ldrom要自己写的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什么bug?
是不是说拿FLASH 当作EEPROM用,数据会丢失?

是的,拿LDROM,来作EEPROM,来保存通信地址,这地址会丢失,5000个终端全部挂在485总线上运行,这地址这数据会丢失,运行几天,就会有一两个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情况下丢的?我用了好几W暂时没有发现。

你是用APROM来做EEPROM,还是用LDROM来做EEROM

网友:
不是可以划分DATA Flash空间的么,和LDROM与APROM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一直用APROM存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用APROM来做EEPROM,还是用LDROM来做EEROM

APROM来做EEPROM

网友:
能说详细一点吗?新唐有没有说具体是怎样的bug?有没有办法规避?

网友:
正在用N76E003 还没有大批量。楼主说的吓人哦。
APROM与LDROM  物理结构不是与一样的么。只是通过烧写器配置来决定的么。
还有,就地址参数变了?  地址参数不是一般只烧写一次的么?后来多次的读ID 数据坏?  读数据不会对FLASE的操作呀。
希望楼主,能更详细说明下问题。  不要让更多人,入坑。

网友:
“5000个终端全部挂在485总线上运行”挂一条总线上????????

网友:
可能有网关吧

网友:
数据会无缘由地丢失 ?  你程序里有没有这为个地址区域有读写操作 ?  最好放出程序来, 参考一下.  应该是存取操作时地址溢出或中断干扰造成.

网友:
LDROM就是从APROM里面划分出来的,可以配置大小

网友:
楼主不要说一句就跑呀

有空回来说说详细情况吧

原厂对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分析和描述的?

网友:
目前正在用新唐的芯片,楼主说的很吓人,LDROM,APROM,DATAFLASH的结构不一样吗?

网友:
最近也准备用,需要保存485从机地址和一些配置参数,以前用003没有问题,本来准备用这颗料的,经你这么一说都不敢用了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不知是不是我这批料有问题,或怎么的,5000个终端,过几天还是有几个会丢地址现象,现在做了一个通过485远程升级程序,

详情请看我的N76E003远程升级帖子,想测试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现在是测试几个板很难出现这问题,所以需要大批测试。但换一下程序又是一个

超级难题,5000个终端呀,这工作量。所以先整了个批量升级方案来配合。

网友:
这个是不是料的问题,我现在准备用这个芯片做项目开发。

网友:
估计你是允许用户现场修改485地址,所以会对地址存储位置进行擦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