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PLC输入输出互联电路咋搞?

楼主(2018-04-16):
请教 :有2台PLC不在同一设备内,实际上是一个运动控制卡和另外一台设备的PLC,需要PLC的数字量24V输出接入运动控制卡的24V输入,电路上需要隔离,而且因为一天要有2万次的吸合动作,所以无法使用继电器,请问用光隔可以吗?电路上咋搞?
补充:输入端是两线制,输出端也只能是两线制,因为只能连接2根线

网友:
光耦可以满足要求,根据情况串电阻限下电流

网友:
没弄明白你说的隔离,plc输出直接接到控制卡输入。弄个电源,plc输出公共接负,控制卡输入公共端正。如果这种隔离不满足,就自己做个电路板吧,用光藕,加两个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某宝上输入 光电隔离 会出来一大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输入 光电隔离 会出来一大堆的。

遮挡,但是价格有点吃不消,我们用量大了,想自己做多路板

网友:
不清楚你隔离的强度,说不定用 T输出的PLC 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
某宝搜 plc隔离板 。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如果是高速脉冲信号的话,要用高速光耦。

网友B:
光耦隔离电路,别说一天两万次了,一秒钟两万次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隔离电路,别说一天两万次了,一秒钟两万次都没问题。

是的,主要这个电路咋搞,两边都是24伏。主要是输出是2根线,不能用3线制

网友:
购买PLC的输出类型为晶体管型就可以了

网友:
光耦隔离或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