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SD写寿命到达时,会有什么表现?

楼主(2018-04-16):
会是除了写不进,其他一切正常,还是会坏了报废?还是容量变小。

网友:
速度很慢很慢,系统出错

楼主:
手上 有个东芝的SSD,copy资料时 有时突然 整个盘就不见了,有时又说满了。因看不到写入量,无法知道是不是写寿命到了,还是故障了。

网友:
读写速度变慢,系统评分变低,我的三星840EVO 120G固态硬盘,2014年windows体验指数评分7.9分,现在评分只剩5.9分了

网友:
SMART信息会有剩余寿命信息.从新盘的100,到最后的0就表示理论寿命到期.

网友:
你这症状像是主控出毛病了

网友:
还是换三星或intel比较不错,其他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同意用三星或intel。手上的闪迪1T盘,HD Tune Pro已经提示重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用三星或intel。手上的闪迪1T盘,HD Tune Pro已经提示重视了

写入量多少了?   早期 1T大多是MLC的吧, PE在3000以上, 近期的多是TLC, PE在300左右.

按TLC,PE=300,每天写入100G算,   (1T*300PE)/100G/天=3000天, 快8年了, 应该不是写入量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用三星或intel。手上的闪迪1T盘,HD Tune Pro已经提示重视了

intel的也有毛病。我用的企业级x25m,160g,smart寿命还有95%,然而全盘写到还剩20g+时,再写入搞不好就卡死了。做一遍扫描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开始怀疑是不良,然而我两批4块盘都有一样的问题。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intel也不是万能的。我现在常用的是stec的老企业盘,这货从没出过一点点问题,非常皮实,就是太烫。

楼主:
听说INTEL的SSD 有的采用压缩算法, 当剩余空间不多时, 效率将大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入量多少了?   早期 1T大多是MLC的吧, PE在3000以上, 近期的多是TLC, PE在300左右.

按TLC,PE=300,每 ...

这个型号,不知如何获取写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不知如何获取写入量。

CrystalDisk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