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一个qt调用jlinkARM.dll的参考代码

楼主(2018-04-16):
一直想自己做一个可对固件加密的烧录工具。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代码固件放置在服务器上,给用户一个客户端软件。客户可以自己升级程序。服务器端记录STM32的芯片的ID号码。。。。。。。。
参考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C%23%2Bjlink的C#代码。
刚开始写了个C#版本的,但是C#实在是不安全。所以又改成qt版本的。折腾了两天,总算运行起来了。实现了程序下载,芯片flash保护,flash解锁。涉及商业机密,所以只提供关键的对jlinkARM.dll的调用部分代码,给需要的人参考。
经过试验直接用jlink写flash太慢。所有写了个STM32的boot代码,通过jlink直接加载到RAM中运行起来,然后jlink把固件发送到ram中,ram中运行的boot程序负责擦写flash。还有个stm32的flash写保护和解除写保护,如果按照STM32的编程手册时序实在是太繁琐。但是把这个功能交给STM32自己完成就太简单了。
boot关键代码:
unsigned char __attribute__((at(0x20005014))) statu = 0; //0空闲 1待擦除 2待数据待写入到flash 3写入数据出错
unsigned int __attribute__((at(0x20005018))) add = 0;//固件写地址
uint8_t buf[2048] __attribute__((at(0x2000501c))) = {0};//固件缓存区

。。。。。。。。。。
statu = 0x55;//主机判断ram引导加载成功
  while(1)
  {
    LED_TOGGLE;                                  //LED亮灭变化

                TIMDelay_Nms(100);

                if(statu == 1)
                {
                          FLASH_Unlock();
                          FLASH_EraseAllPages();
                          statu = 0;
                }
                else if(statu == 2)
                {
                        FlashProgram((unsigned long *)buf,add,2048);
                  //FLASH_WriteByte(add,buf,2048);
                        statu = 0;
                }
                else if(statu == 0x18)//上锁定
                {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SET)
                        {
                                        FLASH_Unlock(); //不解锁FALSH也可设置读保护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上锁
                        }
                        statu = 0;
                }
                else if(statu == 0x19)//解除锁定
                {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RESET)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FLASH_Lock();//上锁
                        }
                        statu = 0;
                }
  }

网友:
  不错,好思路,这样可以控制硬件升级,保护权益了!

网友:
愣是没看懂,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用  不过 没用到http   是个好思路  不错

网友:
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
2G网络据说要停了,是不是gprs就不能用了?

楼主:
目前只实现了STM32的程序下载,和禁止flash回读。但是我想在给A8芯片编程,还不知道DLL里的选择芯片型号怎么操作,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有做过这个功能的可以指点吗

网友:
楼主V5,研究研究……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试了一下你提供的软件,在读取器件ID时,会弹出Jlink让选择器件型号的界面.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了?Jlink驱动是使用的最新驱动板,芯片STM32F407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试了一下你提供的软件,在读取器件ID时,会弹出Jlink让选择器件型号的界面.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函数调用参数没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试了一下你提供的软件,在读取器件ID时,会弹出Jlink让选择器件型号的界面.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dll文件别用太高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试了一下你提供的软件,在读取器件ID时,会弹出Jlink让选择器件型号的界面.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

高版本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没找到怎么解决。目前用4.90版本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版本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没找到怎么解决。目前用4.90版本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

了解,多谢楼主回复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高手,多谢了

网友:
不错,劳德巴赫调试器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网友:
qt的可以在link上编译通过吗?

网友:
很好的思路,研究一下,多谢LZ的贡献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zan!
python应该也能调用吧? 这样前期开发就更简单了.

网友:
赞,很好的思路

网友C(2019-10-20):
请教一下,如何控制jlink执行已下载到ram中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何控制jlink执行已下载到ram中的程序呢?

JLINKARM_WriteReg(13, 0x20000000);
    JLINKARM_WriteReg(15, 0x20000004);
    JLINKARM_WriteU32(0xE000ED08, 0x20000000);
    JLINKARM_Go();

网友D:
引用 楼主:
JLINKARM_WriteReg(13, 0x20000000);
    JLINKARM_WriteReg(15, 0x20000004);
    JLINKARM_WriteU32(0x ...

分享一个demo呗,没有工程高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demo呗,没有工程高不起来

一楼就是工程,qt的

网友(2021-04-26):
qt_jlink.ara里面没有动态库JLinkARM.dll,能发下吗?

网友:
不错的想法,可以借鉴

网友(2022-02-22):
引用 楼主:
高版本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没找到怎么解决。目前用4.90版本的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

楼主,我使用你的工程里面的dll,还是出现一样的弹窗提示,而且返回来的ReadID 不对,可以分享你的jlinkarm.dll 4.90版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用  不过 没用到http   是个好思路  不错

可以看看你做的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