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MWare虚拟机速度超级慢,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16):
电脑是Win10系统,装了一个VMWare虚拟机Win7的系统,用来当沙盒,Win7运行超级慢,网上找的方法都试验了,依旧巨慢无比,感觉还没有我很多年前用的VMWare的6.0版本快呢。

我的电脑本身装的Win10系统,配置挺高的,CPU是i7 7700K,超频了10%,内存32GB的DDR4 3000MHz频率的,VMWare软件本身装在NVME的SSD硬盘上,虚拟机的硬盘在普通的机械硬盘上,但也不至于这么慢吧。

求指点迷津,怎么能让虚拟机速度正常点?

网友A:
我的VMWare装ssd,虚拟机也放ssd,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VMWare装ssd,虚拟机也放ssd,速度很快

你的VMWare也是12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VMWare也是12版本的吗?

是的,不过不是最新版的,提示过几次更新,嫌麻烦,没有更

网友B:
虚拟机也要放SSD上。
我的8600K pm961 速度非常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VMWare也是12版本的吗?

哈哈,虚拟机也有讲究的哦。ram最好不要超过4gb,否则启动系统时你就慢慢等吧。虚拟机建硬盘时要把磁头数设为8的整数倍,如32,48,这样win7分区时才是4k对齐的,否则也是卡到爆。

网友D:
我的VM 13.x挺正常的呀

网友:
以前虚拟机是Linux装在机械硬盘速度也不是很慢,6楼说的可以试试,应该设置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虚拟机也有讲究的哦。ram最好不要超过4gb,否则启动系统时你就慢慢等吧。虚拟机建硬盘时要把磁头数 ...

多谢指点!
我把内存降低到4GB,现在速度感觉快了几十倍,基本不卡顿了。。。哈哈
硬盘我再研究研究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VM 13.x挺正常的呀

你可以试试给虚拟机分配8GB的内存,看看会不会卡。
我的调到4GB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也要放SSD上。
我的8600K pm961 速度非常快。

有空的话,你可以试试把内存加大到8GB,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E:
另外,虚拟机4核会不会高了,导致主系统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虚拟机4核会不会高了,导致主系统卡?

主系统一点问题没有。
就是虚拟机系统很卡。

网友:
哈哈,我主机才8GB内存,奔腾G4560都在虚拟机跑WIN10呢,感觉比跑XP还快

网友:
在BIOS中开启CPU虚拟化技术,关闭C1E和C-State等省电技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vm10在普通硬盘上,也很快

网友:
试一下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F:
vm10在普通硬盘上,也很快

把内存调小就好了。。很奇怪

网友:
我有台伊拉克成色X220用VM12,不卡。

网友:
把硬盘换成SSD,果断速度嗖嗖的

网友G:
内存调小,好神奇,我也去试试,有个虚拟机装了很多驱动懒得重装,一直在用,主机一点不慢,也是发现这一年来 满了很多 是出奇的慢,难倒真的是 手贱调大了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内存调小,好神奇,我也去试试,有个虚拟机装了很多驱动懒得重装,一直在用,主机一点不慢,也是发现这一年 ...

哈哈,估计你跟我是一个毛病。

网友:
调太大也会慢,学习了!

网友:
VM12会比VM10快吗?

网友:
杀毒软件检查一下,是否使用了虚拟化,可能和vmware冲突,之前avast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也建议用VMWare Workstation Player,非商业免费用,自动升级,纯使用虚拟OS够用。
一般慢了都和硬盘有关系,任务管理器看一下,主机系统频繁硬盘访问+内存空闲接近0就是主机内存不足了;虚拟机也同样,VM频繁调用硬盘说明虚拟机内存不足了。我一般设置虚拟机内存不超过主机的1/2,玩虚拟windows的,特别是64位版,主机最好16GB内存起步。

网友:
居然内存不能大 标记

网友:
居然是内存大,我的看来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虚拟主机放SSD,速度很快的

网友:
把cpu设置为双核试试。

网友:
孩大累死娘

内存不要吃太多
CPU核也不要超过一半
注意把主机虚拟能力都打开

网友:
虚拟机是最应该放在SSD上的

网友:
普通硬盘多大?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打开处理器虚拟化VT-X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