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鬼?笔记本电脑电池拿下,CUP频率被限制在0.8Ghz?

楼主(2018-04-17):
如题,X250机。

设置过性能参数,还是一样。
电池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事,第一次听说。。。。。

网友:
thinkpad都是这吊样,我以前买的新机器 刚开始使用时不知道CPU会被限制,以为电脑出问题了,拿到售后人家说这是为了保护啥啥的

网友:
估摸是 原装的电源功率不够,拔下电池后做个限制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大功率电源就好了。

试过?我电池是20V  ,   2.25A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我电池是20V  ,   2.25A

电池功率不够?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thinkpad,我手头上的本子也是这样,但是我从来没碰到过不插电池使用的场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我电池是20V  ,   2.25A

试过,原来的T60和现在的W530都是这样,不用电池就要换大点的电源才能满功率工作。
T60用65W的电源只能1.2GHz,换90W电源就可以满功率。
W530要用最大个儿那种电源,忘了多少W了,才可以满功率。
你的X系列可能为了便携,所以原装配的是小功率电源,所以要用电池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原来的T60和现在的W530都是这样,不用电池就要换大点的电源才能满功率工作。
T60用65W的电源只能1. ...

他机器怎么判断我们装的是大功率电源

网友:
电源有识别电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机器怎么判断我们装的是大功率电源

中间细心对地电阻:
0 Ω              = 135 W  圆头
120 Ω            = 45 W  方头
280 Ω            = 65 W  方头
[550 Ω, 555 Ω]   = 90 W  方头
1 kΩ             = 135 W  方头
1.5 kΩ           = 170 W  圆头
1.9 kΩ           = 170 W  方头
[6.5 kΩ, 10 kΩ]  = 65 W  圆头
∞ Ω              = 90 W  圆头

网友:
我e430在家从不用电池,没发现降频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有台T520,有段时间性能能垃圾,重装了系统都不行。最后发现是电池影响的,蛋疼。

网友:
我现在用的T500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C:
W530用多少瓦的电源才能不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细心对地电阻:
0 Ω              = 135 W  圆头
120 Ω            = 45 W  方头

笔记本电源功率识别

网友D:
其他几家也是一样,dell,hp也是这个死样,intel的特色。原来是电源不足不给高功率,机器会卡,近年来升级了BIOS后成了可以用低功率电源,但电池不插不给高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W530用多少瓦的电源才能不降频

工作站肯定是最大功率那个。我买的二手W530,开始奸商配的小电源,让我带电池使用。后来我强烈要求换了170W电源,放家里,不插电池也可以最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D嘛?CUP D

送你去二楼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其他几家也是一样,dell,hp也是这个死样,intel的特色。原来是电源不足不给高功率,机器会卡,近年来升级 ...

感觉这些厂家逼着用户用电池的目的就是提高用户产品的淘汰率,和苹果手机的降速门一样的目的,现在的IT厂家都太无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些厂家逼着用户用电池的目的就是提高用户产品的淘汰率,和苹果手机的降速门一样的目的,现在的IT厂 ...

现在CPU显卡之类的做的太好,有了温升就故意降频,只是速度慢机器不会烧,也不会有风扇起飞的声音,所以现在便宜的笔记本都做得非常薄,外观都变好看了,机器性能很多都没有4-5年前的好。
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的淘汰率比ipad还要长,微软不发力要性能,估计大家不会换电脑。去年流行吃鸡,换了一大批电脑,要不然电脑用个三五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