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丝印BK72求具体型号

楼主(2018-04-17):
如图,请教下图电源芯片型号。
丝印 BK7204

网友A:
这种国产的芯片太多了,网上查不到型号,找不到资料,最好根据引脚功能来推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国产的芯片太多了,网上查不到型号,找不到资料,最好根据引脚功能来推断 ...

多谢,确实。这类芯片真多。
在嘉立创上找个,居然PIN 2 PIN

网友A:
太好了,不妨公布下型号

楼主(2018-05-26):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不妨公布下型号

Pin  to Pin 芯片型号   SY8291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  to Pin 芯片型号   SY8291

楼主找到的这颗芯片不错,精神可嘉

网友(2019-08-14):
楼主是做什么的

楼主:
做电动轮椅控制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