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下图中的类似熔断器功能的器件叫啥,找不到

楼主(2018-04-17):
谢谢各位。

如图,电容之间的两个白色鼓包的和另一张图接线柱之间棕色鼓包的,采购器件不知道搜什么关键字,找不到 。位置在输出正极接线端子之前,应该做过流保护的。

网友A:
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用的康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电流采样用的康铜丝?

电路连接好像不是的,都位于电源输出端口,标号是RFxxx或者Fxxx,没有采样线。

网友:
采样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你确定这个不是铁丝上涂了胶?能刮一下看看?

网友: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二极管呢?

网友:
没看到极性,应该不是二极管,说错话了。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那个电源是不是通信电源?
如果是的,那几个就是银保险丝,你可以找保险丝的供应商问问?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NTC电阻   没有人把保险并联用的
-------
如果RF1指的是红色小不点的话,很大概率是起保险作用电阻类的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NTC电阻   没有人把保险并联用的
-------
如果RF1指的是红色小不点的话,很大概率是起保险作用 ...

确实不是NTC,NTC是陶瓷烧结的,不长这样。

网友:
mark  没见过这种器件,应该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不是铁丝上涂了胶?能刮一下看看?

应该不至于这么低劣吧 ,两个白色的那张图是菊花公司的通信电源R4850G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那个电源是不是通信电源?
如果是的,那几个就是银保险丝,你可以找保险丝的供应商问问? ...

是的,白色的是通信电源R4850G2,棕色是国产充电器上面的器件。

网友:
从标号上推测如果没连其它器件就是保险FUSE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是NTC,NTC是陶瓷烧结的,不长这样。

按作用来说,应该是过流保护的,下面没有采样线,输出端口前串联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个不是铁丝上涂了胶?能刮一下看看?

百度上面看到的一个和这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那个电源是不是通信电源?
如果是的,那几个就是银保险丝,你可以找保险丝的供应商问问? ...

找到类似的了,关键字“银丝熔断器”。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类似的了,关键字“银丝熔断器”。

恭喜恭喜!

网友:
终于找到了啊!

楼主:
找到了,这种封装的还挺小,比管式的省空间。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