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元某宝买的ST-LINK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8-04-17):
这个简单很多没有什么保护。STM8,STM32都能下载调试。

网友A:
我看第一种图片里面的ecu引脚都短路了,这么惨

网友B:
不用保护,有保护更麻烦当时的一代,经常烧TVS好似. 20块钱不用什么自行车了.

网友:
29有些做工用料还可以的,只不过楼主这个是偷工减料了不少顶多19!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画的板子,USB差分线全速不用阻抗、等长控制,至少也要平行走线啊。

网友:
10几块钱买个C8T6的板子,自己下个程序就可以。

网友:
我现在用的都是一元的POS改JLINK,

网友C: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4111181987

用坏几个了,坏了直接扔,也不心疼,再买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8168934045.9.232a15ccqFMq3D ...

我表示和你一样,已经用坏2个了,买了5个备用,坏了就扔

网友:
STM32的电源引脚居然不放100nF电容,C8T6至少得3个吧。

网友:
我也是买10来块的,已经用坏了2个了,还有一个在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保护,有保护更麻烦当时的一代,经常烧TVS好似. 20块钱不用什么自行车了.

那个可不是 TVS   是电平转换芯片,当年也是烧了好几次后面修改下电路参数,就再也没烧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8168934045.9.232a15ccqFMq3D ...

你应该多备几个芯片,坏了就换个芯片重新下载固件。

网友:
连抄板都懒得超,像是学生作品

网友:
这货实在看不过去。

网友:
晕,刚买了一个,还在路上,早知道内部是这样就买好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第一种图片里面的ecu引脚都短路了,这么惨

这个是拆STM8调试接口搞的上的。看另外的图。

楼主:
原来没有的锡渣是拆STM8调试接口搞上去的,清洁就没事。但是这做工真的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8168934045.9.232a15ccqFMq3D ...

这个29包邮了,就是这做工不好。

网友:
我一直用的是15块的

网友:
还是别拆好,拆了用着都不放心了

网友D:
用的自己做的,加了TVS,levelshift,目前用着还好,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板子走线很渣,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自己做的,加了TVS,levelshift,目前用着还好,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板子走线很渣,勿喷)

你这个ST-LINK做工不错,分享下电路图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ST-LINK做工不错,分享下电路图呗。

ST官方大把开发版上带ST-link原理图

网友:
记得论坛上是有一套完整的资料的

网友:
这么便宜你也敢买。。。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ST-LINK做工不错,分享下电路图呗。

记得最初也是从论坛上找的资料,东抄点西问点,仅供参考,里面有几处备注(固件可升级,另外关于芯片选择不做解释,个人当时觉得用得上,就选了,所以没有为什么要选特定的芯片)
目前用了一年多了,记得当时怕坏,焊接了三片,到现在一片还没坏,运气不错 ,PCB文件布线走的比较渣,就不传了,此版本后悔没加入自动检测目标板电压,以后再做会加入

里面有点乱码,更改如下:
1.U1可不用,在做芯片封装是底部可以处理成P2P直连方式,降低成本。
2.C8/C9不要焊接,R13和C8的交点移到R16前端。
3.R20和R24可以不要

网友:
买10块钱的像u盘大小的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最初也是从论坛上找的资料,东抄点西问点,仅供参考,里面有几处备注(固件可升级,另外关于芯片选择 ...

谢谢。参考下USB的保护

网友:
>我现在用的都是一元的POS改JLINK
more detail?

网友:
只要不烧到电脑的U口就还OK了。
仿真器坏了,说明用的多,用的多就说明挣的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8168934045.9.232a15ccqFMq3D ...

如果出现场,这玩意坏求了,就恶心大了

网友:
多拿几个,就不怕坏了

网友:
我买的29元的也是很容易坏

网友:
自己做的,嘉立创打样贴片,非常可靠。

网友:
买的原装,便宜的不敢用呀。怕出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微雪买的,便宜的不敢用呀。

微雪这里会被老大封杀的,以后最好别提

网友:
哪位大神出个stlink v2-1的带串口固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微雪这里会被老大封杀的,以后最好别提

谢谢,已修改。

网友G:
LZ的这个20多的明显是山寨的,我这边买的20多淘宝买的STLINK的照片:用料明显好多了。不过我用着也烧了MCU,图上的ST单片机已经换过了,烧了论坛上提供的固件。

网友:
买了2个12块钱包邮的(满9.9元包邮的店)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的这个20多的明显是山寨的,我这边买的20多淘宝买的STLINK的照片:用料明显好多了。不过我用着也烧了MCU ...

你购买的是哪家的?

网友:
坏了就换,廉价无所谓,而且也真的很容易坏。

网友:
十几、几十几价格不等,反正不贵!能用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购买的是哪家的?

这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k31nu68sb253
今天再进去了下看来卖家没淘宝返利的,价格是很实在的价格。我自己和公司去年在他家一共买了7个,今年里面的质量我就不知道了。要是谁买了可以拆个再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692c2e8d9SgCW0&id=17900166833&_u=k31nu6 ...

嗯,谢谢啊。

网友:
几十块买个ULINK或者JLINK都可以的,都差不多点儿!

网友:
这么板子用料好少,卖家赚好多

楼主:
看着做工什么保护都没有不敢用,怕烧芯片,烧USB口。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不比这个好到那里去,用的也好好的,没有丢固件的毛病。

网友(2018-12-17):
还是喜欢用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