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芯片HT7038出现不能初始化的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8-04-17):
最近公司做一个项目,需要采集三相交流电压和电流,市面电量芯片很多,最后选择了钜泉光电HT7038,主要看中其性价比。

项目实施后,还是比较顺利,读取电压、电流精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调试的时候发现,受到干扰后,HT7038容易出问题,比如手触摸芯片后读取的电压电流数据就乱了,要么读出来全是0,要么读出来数据完全不对,后面联系了钜泉光电官网电话好久,一直无人接听,几经周折终于问到个技术,说的是HT7038受到干扰就复位了,导致校表寄存器数据乱了,所以输出就不正常,后面我修改了程序,加入了校表寄存器数据和的检测,如果校验不对就初始化HT7038,奇怪的是调试发现,初始化根本没用,必须完全板子断电,再上电才能恢复,程序里面也对HT7038 REST引脚拉低复位了的,同时还通过SPI发送0xD3软件复位,但是都没起到作用,实在不明白了,MCU用的PIC18F25K80,硬件SPI与HT7038通讯。

初始化部分程序:
void HT7038_Init(void)
{

  HT7038_RST_CLR;
  Delay_mS_Self(100);
  HT7038_RST_SET;
  Delay_mS_Self(100);
  /*主路HT7038初始化*/
  //校表数据寄存器的内容恢复到上电初始值
  HT7038_REST(HT7038_Main);          //发送0xD3软件复位HT7038
  Delay_mS_Self(100);
  Write_Reg(0xc3,0x000000,HT7038_Main);
  //推荐值B9FE,开启Vref Chopper功能提升Vref性能;开启功率有效值慢速模式,减小跳动;配置EMU时钟921.6kHz,降低功耗;开启6路ADC,关闭In通道
  Write_Reg(0x01,0xb9fe,HT7038_Main);
  Write_Reg(0x03,0xf804,HT7038_Main);
  //配置内部模拟模块
  Write_Reg(0x31,0x3c36,HT7038_Main);
  //配置三相电源、电流通道ADC增益1
  Write_Reg(0x02,0,HT7038_Main);

  Write_Reg(0x17,UaGain,HT7038_Main); //A相电压增益

  Write_Reg(0x18,UbGain,HT7038_Main); //B相电压增益

  Write_Reg(0x19,UcGain,HT7038_Main); //C相电压增益
  Write_Reg(0x1a,IaGain,HT7038_Main);              //A相电流增益
  Write_Reg(0x1b,IbGain,HT7038_Main);              //B相电流增益
  Write_Reg(0x1c,IcGain,HT7038_Main);              //C相电流增益
  Write_Reg(0xc9,0x000001,HT7038_Main);           //关闭校表使能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了!

楼主:
应该不是MCU SPI出问题,因为引脚SPI出错,标识判断不过,会死循环。

网友A:
最后一招 HT7038  电源用MOS控制   发现有问题 断电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招 HT7038  电源用MOS控制   发现有问题 断电复位。

你这算大招啊,不至于这么狠吧!

网友B:
对SIG信号进行检测了吗?校表是否成功最好用对应的寄存器位进行一下判断。记得是检测SIG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SIG信号进行检测了吗?校表是否成功最好用对应的寄存器位进行一下判断。记得是检测SIG信号的。 ...

规格书:HT7038提供校验和寄存器ChkSum,用于存放HT7038内部所有校表数据的校验和,外部MCU可以检测这个寄存器的值来监控HT7038的校表数据是否错乱。注意,校验和是从地址0x01到0x39的所有校表数据之和,采用无符号方式累加,且只保留低24位。
我就是做了校对的,但是奇怪的是出现异常后,校表校验和确实不对,我就初始化,调试中发现,初始化了,下次还是发现校表检验还是不对,感觉HT7038失控了

网友:
没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B:
你的原理图没看懂,那么多L是什么?电流电压采样pdf里是有推荐电路的,要基本按推荐电路设计。

网友B:
上次你问的测直流的问题弄好了吗?是不是寄存器弄错了?是的话以后我用到直流电路时好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原理图没看懂,那么多L是什么?电流电压采样pdf里是有推荐电路的,要基本按推荐电路设计。 ...

DEMO板,当跳线用的!

楼主:
测试发现,手直接触摸芯片,就挂了!不但电压电流数据错误,连内部寄存器的标识位也是错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你问的测直流的问题弄好了吗?是不是寄存器弄错了?是的话以后我用到直流电路时好参考。 ...

可以了,你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你问的测直流的问题弄好了吗?是不是寄存器弄错了?是的话以后我用到直流电路时好参考。 ...

AD7708吗?没有解决,还是有1.5mV钳压在那边,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请问你用过HT7038这个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过HT7038这个方案吗?

测量交流和直流

网友C:
干扰严重的场合还是要加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D:
应该找厂家FAE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找厂家FAE给你解决

他们公司,没有能打得通电话的!后悔啊,用之前应该先联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严重的场合还是要加隔离变压器最好。

要送检,过EMC,我现在就用手触碰芯片就挂了,怕实验难过哦。

网友:
这是电表用的芯片,这么脆弱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建议好好检查一下硬件。

网友:
国产的HT或ATT的计量芯片都这熊样,还是用ADI的可靠放心!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图,按这个接线图应该没问题。
图中都是有隔离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这个图,按这个接线图应该没问题。
图中都是有隔离变压器的。

现在信号采集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芯片抗干扰上面不行,我用手触摸芯片及周围电路,HT7038读出来的数据就乱了,我检测到异常后,通过REST引脚复位和软件复位,均不能让芯片恢复,只有完全断电后,再上电才能恢复。

网友E:
把实物图放上来吧,有可能是布板问题,强干扰导致芯片闩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实物图放上来吧,有可能是布板问题,强干扰导致芯片闩锁了。

我现在主要想解决HT7038出现异常后,不能对其有效复位的问题,发到群里就是想有没有做过HT7308方案的朋友,用手触摸芯片及周围是否会导致HT7038异常,并且能否有效复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主要想解决HT7038出现异常后,不能对其有效复位的问题,发到群里就是想有没有做过HT7308方案的朋友 ...

时钟晶振上加个10M的电阻试试,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G:
校表值错误后需要重新写校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钟晶振上加个10M的电阻试试,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校表值错误后需要重新写校表值。

是的,校表寄存器异常,我都是重新初始化,包括重新写校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时钟晶振上加个10M的电阻试试,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我加了,还是没有效果,我SPI上面用了2片HT7038,我触摸其中一片,只挂触碰的这一颗,另外一颗是没问题的,说明MCU SPI没有问题,还是HT7038挂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加了,还是没有效果,我SPI上面用了2片HT7038,我触摸其中一片,只挂触碰的这一颗,另外一颗是没问题的 ...

10M的电阻是加在HT7038上呀,加MCU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M的电阻是加在HT7038上呀,加MCU没用的

我是并联在HT7038晶振两端的,确实没太大效果!您用过HT的计量芯片吗?能否也测试下,通电情况下用手触摸芯片及引脚,看是否会出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并联在HT7038晶振两端的,确实没太大效果!您用过HT的计量芯片吗?能否也测试下,通电情况下用手触摸 ...

刚冒着被电死的危险拆开我们生产的仪表,用手反复抚摸HT7038,数据非常稳定,没任何异常,楼主还是仔细检查你的硬件吧。最好传个完整的原理图和实物图大家帮你分析。HT7038我们用了也很多了,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刚冒着被电死的危险拆开我们生产的仪表,用手反复抚摸HT7038,数据非常稳定,没任何异常,楼主还是仔细检 ...

附带一句,我们是按厂家标准电路设计的,晶振上并没有加前面坛友说的10M电阻。芯片内部应该已经有电阻了,我认为外部不用再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带一句,我们是按厂家标准电路设计的,晶振上并没有加前面坛友说的10M电阻。芯片内部应该已经有电阻了 ...

好的,谢谢你冒死帮我测试,星期一上班我拍哈,明天放假了!准备周一用镊子一个脚一个脚的碰,看到那个脚挂的!再次感谢!
能拍个您仪表这部分电路照片吗?我看看人家的布板

网友(2019-02-20):
有个项目刚好用到这颗料,反复触摸,确实没有出现楼主说的芯片挂掉的问题

网友(2022-07-25):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冒死帮我测试,星期一上班我拍哈,明天放假了!准备周一用镊子一个脚一个脚的碰,看到那个脚 ...

我最近也在用ht7038,按照官网的布线来的结果,读出来的电压值从220V开始,大概10V左右逐渐增加到250V左右,然后从最高值直接跌倒最低值,在逐渐增加到最大值,如此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