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与设备之间蓝牙传输数据,有什么简单的加密方式?

楼主(2018-04-17):
手机与设备之间传输几个字节数据,有什么简单的加密方式?由于涉及支付购买,号称不能直接发命令,要加密数据。下位机是个简单MCU 程序量也不大  有什么简单加密方式。

网友A:
MITM保护.  设备有没有显示或输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TM保护.  设备有没有显示或输入功能?

没有 显示和输入

网友:
蓝牙数据不是本身就加密的吗

网友:
ase ,现在蓝牙芯片都自带这个硬件加密方式

网友:
用AES加密

网友:
一般用AES就可以了

网友:
记得深圳有一家叫中巨伟业的公司smec89sp芯片,不介意繁琐,改动一点点板子,增加一点点成本,这个芯片可以试试

网友:
aes就行,够用了

网友(2022-08-24):
顶一下,最近关注蓝牙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