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下这个蓄电充电路

楼主(2018-04-17):
R1右边连接蓄电池,这个电路简单的给蓄电池充电。
有个不明白的现象,请教大家:
当蓄电池没接上时候,IRF_CON标号低电平时候,Q1截至,Q1的D极电压为0,当蓄电池(26V)接入时候,为什么测Q1的D极有9V电压?

网友A:
题外话,你这个标题不大合格啊,太宽泛,应该说清楚什么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图要怎么看,莫非“24V”标号是连在一起的?
Q1的S极、G极电压是多少
蓄电池接在哪里的?

网友:
D9漏过来的吧

楼主:
D9二极管是反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你这个标题不大合格啊,太宽泛,应该说清楚什么电路的问题

已纠正了谢谢提醒

网友:
二极管反向的也会有微小的漏电流的,特别是肖特基

网友:
IRF9640是P管,G极为0时是导通的。。。。。。

网友:
看起来像Bulk电路

网友B:
mos的驱动是pwm波形,R1是电流采集,采集的电流反馈可以控制pwm,从而控制充电电流。bulk电路

楼主:
有个不明白的现象,请教大家:
当蓄电池没接上时候,IRF_CON标号低电平时候,Q1截至,Q1的D极电压为0,当蓄电池(26V)接入时候,为什么测Q1的D极有9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驱动是pwm波形,R1是电流采集,采集的电流反馈可以控制pwm,从而控制充电电流。bulk电路 ...

有个不明白的现象,请教大家:
当蓄电池没接上时候,IRF_CON标号低电平时候,Q1截至,Q1的D极电压为0,当蓄电池(26V)接入时候,为什么测Q1的D极有9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