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网口级联的芯片?

楼主(2018-04-17):
求网口级联的芯片?类似这样的:

网友:
二层还是三层?

楼主:
还有几层限制吗

网友A:
普通的Switch芯片就行,Microchip有很多多口的以太网交换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Switch芯片就行,Microchip有很多多口的以太网交换IC。

请教有层级的限制吗?

网友:
3onedata有交换机模块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想组环网,这么干用光纤的成熟案例很多,楼主可以试试光纤,不需要什么芯片

网友:
二层的就是普通傻瓜交换机芯片,三层的就要在两个接口上做bridge,看你的图片有分LAN和WAN,显然是三层的。三层的不做Bridge也可以开启转发后加路由表,一个设备一个网段,相当麻烦。

网友:
距离短的话,可以考虑PCB板卡上线直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想组环网,这么干用光纤的成熟案例很多,楼主可以试试光纤,不需要什么芯片 ...

问下有什么好用的推荐下,一直想试下,想着光纤距离远,又天然的电气隔离

网友D:
你说的交换芯片把,博通一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有什么好用的推荐下,一直想试下,想着光纤距离远,又天然的电气隔离 ...

光纤分光器,不知这个东西接近楼主的需求了没有。
光纤环网在煤矿应用不少,高速,阻燃,不耗电,隔离,质轻抗腐蚀,优点不少。就是弯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纤分光器,不知这个东西接近楼主的需求了没有。
光纤环网在煤矿应用不少,高速,阻燃,不耗电,隔离, ...

谢谢,这个有这个的用处,不过我希望的是还有一个数据处理接口,类似ethercat的方式,进来的数据可以在单元进行处理,有需要可以往上或往下发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光纤分光器,不知这个东西接近楼主的需求了没有。
光纤环网在煤矿应用不少,高速,阻燃,不耗电,隔离, ...

分光器可以组环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光器可以组环网?

这么玩原理上都不是跳由,实际原理上是一对多,但是光纤轻松几十公里。每个节点一分二,一个自己用,一个连接下一个节点。我其实一直在猜楼主准备做什么?是什么东西距离太远需要中继器,还是节点太多一对多星型网络不好做。通过网口一进一出连接多个节点组网,这个使用简单的一个路由器就行了。楼主是想把这样的一个路由器做成一个芯片大小贴到自己板子上

网友:
路由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玩原理上都不是跳由,实际原理上是一对多,但是光纤轻松几十公里。每个节点一分二,一个自己用,一个 ...

多台设备联网控制,级联POE供电,简洁啊

网友F:
你这没画每个板子要不要接入网络,要是需要接入的话,就用交换机芯片。不需要接入的话,要级联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没画每个板子要不要接入网络,要是需要接入的话,就用交换机芯片。不需要接入的话,要级联干嘛 ...

要啊,这样仪器连接更加简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台设备联网控制,级联POE供电,简洁啊

POE走网线,最大就抗连续1-2A电流吧,节点功耗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交换芯片把,博通一堆。

推荐个型号,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