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焊盘边缘紧贴着板边,可以在嘉立创做吗

楼主(2018-04-17):
嘉立创好像规定铜皮边缘离板边至少0.2mm,否则会伤及铜皮,但是我现在需求是一个大焊盘边缘要紧贴板边,并且允许锣边时伤到这个焊盘,这个可以在嘉立创做吗?我就担心发文件过去嘉立创自作主张帮我在焊盘边上把板边扩大0.2mm

网友:
你要坚持这么设计的话建议你找家工艺可以实现的来做,在他们自己标准外的话,哪怕你一次没问题,不等于下次做一定没问题,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他们也不会负责的。

网友:
你直接备注按gerber文件加工,不要改任何东西

网友:
出错的根源在于非常规设计,出错的机率风险极高对于按标准化操作的厂家!

网友:
你先设计大0.2mm,再手工磨掉多余的边框,就行了
我之前做板子就这么干。磨的时候注意防尘,玻纤粉末对肺不好。

网友:
可以做啊
你文件怎么设计就怎么做,

网友:
没问题的,按照gerber作就行

网友A:
不是按什么文件的问题,,罗边的时候铣刀有定位精度的,,所以一般板边要预留足够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什么文件的问题,,罗边的时候铣刀有定位精度的,,所以一般板边要预留足够的距离, ...

他都允许铣刀伤到焊盘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