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S加密算法用C语言实现在32位MCU上跑可行吗?

楼主(2018-04-18):
代码量 和运行速度如何 有经验的朋友说下

网友A:
在stm32上面跑aes cbc 128是毫秒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上面跑aes cbc 128是毫秒级

代码量是什么级别

网友B:
代码量很小的。就几百行代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量很小的。就几百行代码而已。

只有几K的程序空间能跑吗?

网友:
代码量很少,速度很快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我在STM32F429上跑过。

网友:
代码量小,我主要用在IAP升级上面,具体性能没有评测过。论坛上有代码的,此外就是STM32F4系列好像自带加密算法,怕性能不够,可以看看。

网友:
不都硬件的嘛

网友C:
STM32硬件不支持AES的吧?

网友:
RT-Thread 有个 tiny 版本的加解密 软件包: https://github.com/RT-Thread-pac ... tree/master/include

网友:
st有个专门的加密库,然后f4的aes128速度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1us/1字节的差不多

网友:
51上都可以跑。如果对速度不敏感的话。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跑的,我在103上跑过,论坛里面有算法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硬件不支持AES的吧?

stm32 不支持,但是这种需求不都选择硬件支持的mcu嘛

网友:
通常的应用一般都不会选硬件AES吧,加解密时通常又不干别的

网友:
感觉有难度

网友:
8位MCU都可以跑的

网友:
STM32F103RE 使用 ST 的加密库跑 AES128,用于 IAP,正常。解密速度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用来给以太网报文加密可行不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D:
哪位在103上跑过RSA的?或者在F4上跑RSA?给出一些性能上的参考啊!

网友:
学习一下,后面的固件升级可能要加密

网友:
RSA + MD5用过。2个一对密钥。可以有一方计算量小的在mcu一方计算。9s12上用过,没测过时间。stm32肯定没问题。

网友:
103上跑aes 256 ms级

网友:
论坛有很多的,不过AES有很多种设置的

网友:
rsa也有多种长度的,空间限制,性能,算法复杂度密切相关。

网友:
在51上都跑过,32位更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在103上跑过RSA的?或者在F4上跑RSA?给出一些性能上的参考啊!

在stm32F103上跑2048位RSA解密,记得好像是110ms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M0上试过AES-128,MD5-128,SHA1-160,正常跑,时间这个没做过测试

网友:
aes代码量不大,运算消耗mips也还可以接受cortex-m3级别、几十兆主频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可以,8位机都能跑

网友E:
如果不是必须用aes。可以用chacha20,速度快很多,加密不比aes差。

网友:
官方库AES128,10K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必须用aes。可以用chacha20,速度快很多,加密不比aes差。

『chacha20』长知识了!

网友:
可以的,用来做网络传输?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