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棒真的有百万伏电压吗?

楼主(2018-04-18):
为了了解雷击的情况,买了一只电击棒,上面写着“9.8million volts”,真的假的?!什么变压器可以承受这么高电压?
不过试验结果挺有趣的,用电击棒可以隔着塑料面板把LED显示模块里的行管打坏。(并非为了好玩,我们有一台LED显示屏突然出现几十个行管损坏,怀疑是雷击引起。)
另外还试了一下开关电源,对着交流输入端一阵疯狂放电,结果开关电源挂了,估计大功率管烧了,这台开关电源还有压敏电阻保护呢!可见别太相信什么防雷保护,连这么一个水货电击棒都经受不住还谈什么防雷。

回到主题,电击棒真的有百万伏电压吗?有谁测试过?

网友:
当然没有百万伏,高压输电线才多少伏?铁塔上的绝缘子也算是高新技术材料,高绝缘度,而且空气间隙那么大。你这个电击棒会用这么高等级绝缘材料么?

网友:
任何防雷都是有限度的。一道闪电直接命中的话,哼哼。。。

网友:
防雷也是分等级的,不管最高承受能力直接测试,超过了限值肯定受不了啦

网友:
防雷管都是有参数的,电压电流工作时间,作为电工这样一棒子打也是醉了。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防雷有的是300V启动,有的是200V。你拿个250去试。如果有了结果就开喷,250都不行还搞什么上万的雷击,有一个可以啊,这个怎么不行啊?显然所见并非事实。

网友:
LZ的思维方式真奇特

楼主:
我也是觉得不可能有百万伏电压,电击棒的电极距离不过15mm,所以电压不可能很高。也许是指电场强度,每米百万伏电场强度也许是有的,否则不会隔着几毫米的绝缘层损坏里面的电路。

网友:
楼主是想模拟被雷电直接命中的场景吗?

楼主:
就是前面说过的,我们有一台LED显示屏突然坏了几十个行驱动管,想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
关于百万伏之说只是好奇,说不定碰巧论坛里有做电击棒的朋友,想讨个说法。

网友:
我做静电发生器的100kv  已经很高了。一般的电子电器全部能搞坏,做实验只能用工频变压器的电源。

网友:
歪个楼,哪里能买到高质量的高压电击棒?

网友:
常规电击棒电压在8k-15k之间

网友:
如果有百万伏的话。。。估计lz的脚尖都在冒火花

网友:
资料上有说:一般情况下,空气介质击穿电压也可近似地用30kv/cm的击穿场强来估计。

一般电击棒电极会有3~4cm,这么一算,1000KV是有可能的。

电击棒使用两级升压,第一级是12V以下(和电池个数,功率有关)升到几百V。最后用脉冲变压器再次升压。

不过原理和氩弧焊机差不多,超高压只是为了击穿那一瞬间用,后面是几百V工作

网友:
看优兔大神解释就知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OMs7mYm_zs

网友:
有2万伏就不错了

网友:
这些电击棒变压器要求输出不能无电弧开路的,因为内部无法承受自己的高压

网友:
电击棒一般在20~30KV那样吧,可以参考,老式彩色电视机显像管电压20KV; X射线测厚x光管电压50KV,; 牙科x射线70KV; 胸透旋转阳极X射线管电压90~120KV; 安检X射线管电压140~160KV; 工业探伤X射线管电压200~350KV; 这些高压组件都是泡在绝缘油里的,超高压输电500~1000KV ,大型特斯拉线圈1000~5000KV ,大型电子加速器5000KV以上或更高,电子加速器高压组件密封在高真空中,体积非常庞大,造价非常高,手持电击棒要有百万伏那是不可能的
编辑原因,后面100KV少个零 应该是1000KV  百万伏特,兆伏特,

网友:
歪个楼,哪里能买到高质量的高压电击棒?+1

网友:
又没事电击效果

网友:
百万没有,万伏是有的

网友:
同歪楼,渠道有兴趣

网友:
2000年左右的时候,湖北钟祥有一个厂家专门生产电警棍,还在电子制作等杂志上做广告,曾经买了好几个。不过自己一直没敢试过,哈哈哈。

楼主:
Taser gun比较有效,打出2只飞镖,高压直接加到罪犯的身上,不过国内应该不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