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24V转5V的电源方案,请帮忙

楼主(2018-04-18):
需求:
1、输入电压范围22~26V,稳压输出5V,电流200ma,能隔离最好;
2、微型,越小越好,外围器件少,类似于金升阳K78L05M,但是这个还是太大;
3、满载输出时,温度变化小。

网友A:
金升阳的不错就是价格高,你是要TOP220或者更小的封装吗,我们在做

网友B:
MPS2403系列可以自己搭建,我之前也是嫌体积太大,用芯片自己搭的

网友C:
不隔离容易,7805都行吧,  ,隔离就麻烦.

网友D:
SOT23-6 的DC-DC,外加一个2U的电感和两个0603的 1U电容,现加两个0603的反馈电阻就能搞定了,不过无法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T23-6 的DC-DC,外加一个2U的电感和两个0603的 1U电容,现加两个0603的反馈电阻就能搞定了,不过无法隔离 ...

有什么具体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隔离容易,7805都行吧,  ,隔离就麻烦.

7805温升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S2403系列可以自己搭建,我之前也是嫌体积太大,用芯片自己搭的

还是太大,占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升阳的不错就是价格高,你是要TOP220或者更小的封装吗,我们在做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具体的芯片吗?

AOZ1280,你看合适不?

网友E:
DC-DC芯片 MP2565 SOP-8

网友F:
24-5V隔离,3843不是刚好,直接做一个反激就好了~不过尺寸似乎不太好做小。

网友:
BL9341,简单好用

网友G:
我用SD45230,立创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AOZ1280,你看合适不?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芯片 MP2565 SOP-8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SD45230,立创有售。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5V隔离,3843不是刚好,直接做一个反激就好了~不过尺寸似乎不太好做小。

感谢!

网友H:
MP2359, 这个输入最高电压正好26V。
要再靠谱一点就MP2451,耐压36V。

网友:
引用 网友H:
MP2359, 这个输入最高电压正好26V。
要再靠谱一点就MP2451,耐压36V。

MP2359用在24V有点免强了,有点儿波动就挂。用2459稳妥点

网友:
要隔离的话,坛上有一贴是低纹波5V转5V的改变一下变压器的匝变比就好

网友:
lm2596吧虽然外围带了电感,但是mp2659最大耐压26v,有点危险

楼主:
面积要小,15mm×15mm以内;另外作为模拟电源使用,噪声和纹波尽量小,同时温升要小,因为要和传感器在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面积要小,15mm×15mm以内;另外作为模拟电源使用,噪声和纹波尽量小,同时温升要小,因为要和传感器在一起 ...

隔离用flybuck做,即用buck芯片做隔离,成本低,体积小,效率比flyback高,你这个面积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