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USB-HUB的HS/FS速度转换疑问

楼主(2018-04-18):
将USB-HUB的总端口接到一个FS-HOST上,能否在HUB的子端口上接HS设备并且工作在HS的模式下。
HS上不跑大数据,FS的带宽完全可以胜任的场景,只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连接HS设备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
不行的,只能工作在FS。

网友A:
不能。Host是FS则全部Device都一定是FS。

反过来问,Host是FS,Device是HS的意义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Host是FS则全部Device都一定是FS。

反过来问,Host是FS,Device是HS的意义在哪里? ...

因为无法确保所有的设备在HS/FS下的行为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无法确保所有的设备在HS/FS下的行为是一致的。

按标准规定,所有的hs设备都是天生兼容fs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
而且hs设备一开始都是用fs模式插入的。主机如果支持hs,接下来就会协商能不能用hs,如果设备回答可以用hs,后面就变成h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无法确保所有的设备在HS/FS下的行为是一致的。

那应该确保的是FS的一致性而不是HS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