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X端口到5dBi棒状天线的线缆长度最大能多长呢?

楼主(2018-04-18):
没做过高频,第一次用WIFI模块,请教各位,模块外扩的IPEX端口到棒状发射天线的最长距离能多少呢。
板子到外壳安装天线的位置,由于内部布局,可能不太好缩短,所以想到了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天线的连接线缆,那么细,感觉不像是同轴电缆,那是啥呢?

网友:
肯定是越短越好啊。最长? 这个不好说吧。看要求了。如果仅仅是能连上就行的话,估计一两米长也能用。

网友:
20mm以内没问题吧

网友A:
想起当年做了条15米的线,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那线屏蔽灰常好啊,一插上去,一点点信号都木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当年做了条15米的线,然后就木有然后了。。。。。。。

那线屏蔽灰常好啊,一插上去,一点点信号都木有 ...

那您最后试验的结果是,长度多少米行啊?
楼上说的20mm没问题,对于我没意义啊,连个弯都折不过来……
另外那是什么线啊?

网友B:
1米没问题  当然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米没问题  当然越短越好

学习了。长度越长,连接速度可能就越不好吧?

网友C:
没有说最大多长的,主要看线缆的衰减,例如常见的RG178是2.6dB/m @ 2.4GHz,也就是说20dBm的输出经过1米RG178到天线那里就只剩17.4dBm了,IPEX头常用那种黑色的RF1.13细缆衰减就更大了,越短越好,要长就用粗的,RG178或者RG31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最大多长的,主要看线缆的衰减,例如常见的RG178是2.6dB/m @ 2.4GHz,也就是说20dBm的输出经过1米RG1 ...

感谢大师,我按您的指点查一下线缆pdf
不过线缆是怎么和IPEX接口线缆侧那个母头连在一起的呢,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说最大多长的,主要看线缆的衰减,例如常见的RG178是2.6dB/m @ 2.4GHz,也就是说20dBm的输出经过1米RG1 ...

大师,我看了一下,似乎是越粗的衰减越低,RG316比RG178好,RG400比RG316好,RG304比RG400好。
但有三个疑问:
1、同轴电缆的阻抗是靠同轴支撑绝缘层厚度、与同轴线芯直径的比例关系、介电常数多个参数决定的吗?好像与单纯的同轴电缆外径没直接对应关系呢。
2、不是说高频有趋肤效应吗,这肯定不利于单根铜丝的同轴电缆传输RF信号啊,可为何RG304一根粗铜丝,衰减比19根细铜丝的RG400衰减还低呢?
3、高频信号传输,与导体电阻大小没直接关系吧?可为何从表上观察,好像真是铜芯越粗衰减越小呢?

网友:
看线缆插损,自己算算

网友:
我见过wifi延长线几十米,那至少2手指那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