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有效空间内WIFI交换机太多,是否会造成通信速度下降

楼主(2018-04-18):
我家电脑开机后,每次都能找到好多无线网络,信号很多还是满格。请问专家,这种几十个交换机都开着的情况下,对于我电脑wifi上网的速度有什么影响吗?
我记得好像说过,频段资源是宝贵的,所以肯定是有上限的啊。
还有就是同一台PC,同一台交换机,wifi上网的速度好像比有线慢呢?这是因为我PC配置的不对,还是因为有线是交换机的端口直接连接模式,而wifi是CSMA/CD的竞争机制导致的呢?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碰撞。尽量使各个交换机的通道不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啊。碰撞。尽量使各个交换机的通道不重叠。

问题是各家各户独立设置自己的,怎么能让各个交换机通道不重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各家各户独立设置自己的,怎么能让各个交换机通道不重叠呢?

这个是个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了。不是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个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了。不是技术问题。

一个公司的好协调,住宅楼里的可不是那么好协调的,而且这东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能用就行,谁愿意想费劲协调啊

网友:
wifi 频道重叠是 无解的!

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公司的好协调,住宅楼里的可不是那么好协调的,而且这东西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能用就行,谁愿意想费劲 ...

哇靠,家里啊? 住宅楼啊?
原来你把原帖的内容给改了。。。。

有些路由器可以自动选择信道吧? 或者手动选择一个冲突比较少的。

网友:
用5G信号吧,5G速度快穿墙弱,别人家信号不怎么会影响到你

网友B:
不要用自动选择信道,效果很差。最好用5G,频道扫描后连接测试。

你有有线就不要用无线了嘛

网友C:
公司里原来好几个2.4G的路由器,上网设备太多,经常连接不正常,换了5G路由器,用5G连接,基本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靠,家里啊? 住宅楼啊?
原来你把原帖的内容给改了。。。。

啊,我改了这部分啊,对不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自动选择信道,效果很差。最好用5G,频道扫描后连接测试。

你有有线就不要用无线了嘛 ...

我有线需要把台式机搬到客厅电视柜上面,路由器在那底下……
但其实我台式机距离路由器也不远,不到10米,而且中间连个桌子遮挡都没有,我都想不出为何wifi这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里原来好几个2.4G的路由器,上网设备太多,经常连接不正常,换了5G路由器,用5G连接,基本没问题了 ...

5G本身的连接节点上限数也比较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5G本身的连接节点上限数也比较多吗?

5Ghz的信道多很多,还有现在用5Ghz的设备不多,还有5Ghz穿墙能力差点。所以5Ghz好用很多

网友D:
下个这个,自己扫描一下,然后把路由改到空闲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5Ghz的信道多很多,还有现在用5Ghz的设备不多,还有5Ghz穿墙能力差点。所以5Ghz好用很多 ...

学习了,谢谢!我突然想起来,我家的手机,只有我老婆的苹果6p支持5G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个这个,自己扫描一下,然后把路由改到空闲信道

非常感谢!路由器改空闲信道就可以,手机和PC端都不需要重新设置呗?

网友:
以前的路由默认信道是6,现在的路由基本默认自动信道
手动设置信道,最好不要超10,一直用13好几年,有次发现有几个wifi模块居然连不上,改了信道就好了

可以到www.speedtest.net试试测速,它也有app,注意连接服务器选同一个运营商的
实测100M用5G可以到90M,2.4G大约30~40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谢谢!我突然想起来,我家的手机,只有我老婆的苹果6p支持5Gwifi…… ...

这几年通常2千元以上的手机都是有5G频段的,低于千元基本都只有2.4G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年通常2千元以上的手机都是有5G频段的,低于千元基本都只有2.4G频段

红米5plus有,最低999元,卡在临界点上红米5就没有了

网友:
尽量往5G分流

网友:
科普帖,学到了好多,回去也折腾一下,不过目前家里还没有感觉到网络卡的情况

网友:
2.4G在密集的住宅,信道重叠多的很,还是转5G吧,

楼主:
感谢各位专家,我用了“wifi分析仪APP”,果然默认的是信道6,挤得要死啊。
手动改成了信道4,给力!~!!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