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电脑作软路由,使不同网段的设备相互ping通

楼主(2018-04-18):
网络架构图如下,目的是使开发板与服务器ping通

网友A:
为什么USB网卡不接网线或者用WIFI?

网友:
想能互相PING通在路由上设置静态路由表

网友B:
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   里面选择两个网卡,右键选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USB网卡不接网线或者用WIFI?

上面标注的开发板是公司产品,USB网卡用于实现本地网络调试用,与内部网络相通。
主要实现插入USB后自动从服务器取最新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网络和 Internet\网络连接   里面选择两个网卡,右键选桥接

电脑这样不能上网了,而且两边都ping不通

这样是不是把电脑作为路由器了

网友C:
添加静态路由表啊,记得要双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静态路由表啊,记得要双线的

路由器里添加嘛

网友(2019-06-14):
usb网卡,是通过usb口走数据上网?那开发板能从路由器获得获得ip么?

网友D:
只需要電腦爲開發板開通共享上網即可,電腦與服務器本來就已經是同一網段。

這是我常用的 share_usb2eth.sh 腳本的內容,完全是你要的功能,不知道爲何你要選 hard 模式的 windows ...

#!/bin/sh
EXTIF="eth0" #output
INIF="usb0" #input
innet="192.168.100.0/24" #input

iptables -A INPUT -i $INIF -j ACCEPT
echo "1" > /proc/sys/net/ipv4/ip_forward
iptables -t nat -A POSTROUTING -s $innet -o $EXTIF -j MASQUERA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需要電腦爲開發板開通共享上網即可,電腦與服務器本來就已經是同一網段。

這是我常用的 share_usb2eth.s ...

因为我是嵌入式出身的,经常得写单片机程序,win下才有环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嵌入式出身的,经常得写单片机程序,win下才有环境

這麼巧,我也是嵌入式出身,也經常得寫單片機程序,只是偶爾用虛擬機裏面的 XP 環境編譯一下,譬如 stm8 這種,燒錄、編輯、調試都在 Linux,STM32、FPGA、PCB、3D 繪圖、APP 等都是純 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麼巧,我也是嵌入式出身,也經常得寫單片機程序,只是偶爾用虛擬機裏面的 XP 環境編譯一下,譬如 stm8  ...

我是偶尔做做linux下的项目,想都转过去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