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有人科技的一款无线模块,不同电平TTL连接的疑虑

楼主(2018-04-18):
如图。无线模块是可以3.3V供电的,pdf上说如果MCU是5V供电,那么电平转换可以如下图所示。但我隐约感觉右图中,上部两个模块电源和MCU电源应该倒过来才对吧,否则这不就成了10k电阻限流模式了吗?

网友A:
右图应该是画错了
不过这种方式太麻烦了,高压转低压,用分压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图应该是画错了
不过这种方式太麻烦了,高压转低压,用分压电阻就行了 ...

他说这个电路,最高在模块和大部分MCU上,支持230400码率,再高需要用芯片了
您说的分压电阻方式我也用过,但是没试过电阻分压的最高使用码率能到多少,我9600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这个电路,最高在模块和大部分MCU上,支持230400码率,再高需要用芯片了
您说的分压电阻方式我也用过 ...

电阻分压低速肯定没问题,电阻不要用太大的,降低阻值能提高响应,但会增大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