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测量2000A电流,耐压4000V,请推荐可靠的供货商

楼主(2018-04-18):
需要测量2000A电流,耐压4000V,   0.5级精度。  还有信号频率不是工频,而是100HZ方波。
瞬间电压可能更高,但是持续时间毫秒级别,要求可靠耐压。被测量设备是铜排电流。。。
大神们谁有可靠的供货商或好的方案,给介绍下吧。谢谢。

网友:
这些属于特高压电力范围了,市面上的一般应用搞不定的, 楼主可以直接打电话问特变电工工厂问,他们是直接做这个的。

网友:
帮忙顶上去,

网友A:
分流器+信号隔离变送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个兄弟, 找来几家做互感器的厂家, 50-60HZ的还好些,不是工频的需要定制。。。

网友:
楼上说的对,分流器有特别大量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器+信号隔离变送器

这么大的电流 怎么用分流器呢, 直接互感器吧。两级互感器也行。

如果测量4000V电压的话, 考虑多个电阻串联,然后电压互感器采集。。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电流 怎么用分流器呢, 直接互感器吧。两级互感器也行。

如果测量4000V电压的话, 考虑多个电 ...

你题目是测量电流,画图却是测量电压?
到底想干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电流 怎么用分流器呢, 直接互感器吧。两级互感器也行。

如果测量4000V电压的话, 考虑多个电 ...

直流信号怎么互感,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高隔离电压的霍尔电流互感器,
有1000A的直流钳探头,接示波器的,LZ可以去看看

网友B:
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设备上有用,400A,电压最高361V

网友:
霍尔电流互感器+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题目是测量电流,画图却是测量电压?
到底想干啥?

电压 电流都要测量。
都是交流电,所以优先考虑互感器。
我的想法是 只要分压电阻选的合适,一般的电压互感器也能测量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设备上有用,400A,电压最高361V

霍尔这类电子器件,抗干扰和高压耐受不行。
系统电压达到4000V AC啊,而且是裸的铜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 电流都要测量。
都是交流电,所以优先考虑互感器。
我的想法是 只要分压电阻选的合适,一般的电压互 ...

楼主自己说的,还有信号频率不是工频,而是100HZ方波。

别想着用互感器了~

网友C:
采集电路定制高压变压器,通信可以用红外隔离,20KV都可以做到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电力系统里面1000KV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电力系统里面1000KV都有

不想用那么粗大的玩意,4000V也算不上特高压。。
电流互感器找厂家定制了。
电压互感器 感觉不需要定制,只要串联合适的电阻,压降主要在电阻上面,电压互感器只流过2毫安的电流。
不知道会不会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集电路定制高压变压器,通信可以用红外隔离,20KV都可以做到

电压互感器测量4000V电压,只要串联合适的电阻,压降主要在电阻上面,电压互感器只流过2毫安的电流。
不知道会不会冒烟。。。

网友:
用6个电阻串联,每个电阻分压700v,余量杠杠的

网友E:
买LEM的成品电流传感器吧?高铁啥的都在用。

网友:
测毫秒级的10KA的脉冲电流,用罗氏线圈互感电流信号,配峰值电流计可以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 电流都要测量。
都是交流电,所以优先考虑互感器。
我的想法是 只要分压电阻选的合适,一般的电压互 ...

你确定互感器(霍尔原理除外)能测到方波?

网友F:
罗氏线圈,大电流,耐压,响应速度都可以满足

网友:
什么领域这么强悍?高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LEM的成品电流传感器吧?高铁啥的都在用。

这也是我想说的,LEM颜色可靠,温州动车事件后,LEM生意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光纤,需要装B就上吧,法拉第磁光效应

几十块钱买个罗哥夫斯基线圈肯定可以 ...

搭车请教个问题,磁光效应,能否对直流电流成分进行测量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分流器+信号隔离变送器

我支持您的方法,电流互感器对方波高频成分衰减多少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互感器测量4000V电压,只要串联合适的电阻,压降主要在电阻上面,电压互感器只流过2毫安的电流。
不 ...

2mA,4KV,可是8W的功耗了,冒烟倒是不会,只要电阻功率足够,不过发热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支持您的方法,电流互感器对方波高频成分衰减多少不清楚

定制的互感器, 不是普通的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罗氏线圈,大电流,耐压,响应速度都可以满足

刚刚找找看,灰常不错..感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找找看,灰常不错..感谢

但罗氏线圈无法测量直流成分,得根据您的使用环境判断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罗氏线圈无法测量直流成分,得根据您的使用环境判断是否满足要求

变频器输出的方波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输出的方波信号,

占空比只要有偏差,偏离50%,那肯定有直流成分。只是根据偏差多少,还有回路的直流电阻决定直流偏置电流有多少
举个例子,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1000V,回路直流电阻1m欧,占空比49.99%,直流电流大概200A。
本来正常情况下,这个直流电流值是可以根据电流传感器输出进行闭环调制的,保证电流成分在传感器测量误差左右,但如果传感器无直流测试能力,那也就没法针对直流偏移电流闭环消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占空比只要有偏差,偏离50%,那肯定有直流成分。只是根据偏差多少,还有回路的直流电阻决定直流偏置电流 ...

感谢您的详细 讲解。。。明白了

网友:
用无线传感器吧

网友:
之前有人我20000A的电流用什么材料布线,差点没把大牙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