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供电,负载调整率小于1%的外设怎么供电

楼主(2018-04-18):
我目前的做法是加大输出电容,一般情况下还是可用,但是外设一致性和底板一致性会有部分通信丢包。纹波大了通信不好,需要怎么整改

网友A:
找带FB的ldo  将FB引脚上分压电阻链接到要高精度的电路附近的滤波电容取样,在ldo的输出引脚配置一个小电容到FB 做响应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带FB的ldo  将FB引脚上分压电阻链接到要高精度的电路附近的滤波电容取样,在ldo的输出引脚配置一个小电容 ...

做的是个低功耗,这样的LDO静态功耗低不下来。目前的外设是SOC,靠休眠来降低功耗。

网友B:
可以做成休眠时,连ldo的供电也关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成休眠时,连ldo的供电也关掉啊

最关键的还不是功耗,而是丢包或发包快。刚开始说要求直流纹波小于50mV,然后实测符合,还是丢包,反馈,说要小于30mV。如果纹波超过会丢包,然后有遇到发包快,反馈,说电源问题。

网友C:
要求这么严格!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这么严格!什么设备?

一个射频模块,要求非常严格,目前高低温丢包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