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9.0.0 值得更新,

楼主(2018-04-18):
https://eagle-updates.circuits.io/downloads/latest.html
Release notes for EAGLE 9.0.0
=============================

* PCB Design Manager:
  - The Design Manager in the Layout Editor window allows you to quickly and easily
    browse, filter, and inspect complex data in your Layout. By clicking on the entries
    in the Design Manager you can
    + identify and highlight your components and signals on the board, explore their
      relationship and inspect various attributes (location, span, pin count, via count,
      airwire and routed wire length...),
    + browse and filter items hierarchically by name/keyword, as well as object type,
      allowing you to quickly drill down in the minutest details,
    + select items across the board that might be hard to select otherwise,
    + directly launch the object's Properties dialog, as well as commonly used ROUTE
      and RIPUP command options.

* BUS Refresh:
  - New simple workflow and user interface for creating busses that flows
    as follows: start BUS command, draw bus, define specification, (optional) place label.
  - New "Prefix Nets" checkbox option in new bus dialog that allows for simple bus
    member prefixing when creating new buses (i.e., SPI1:SPI1_MISO,SPI1_MOSI,SPI1_CLK).
  - New BREAKOUTBUS command in schematic, used from a bus right-click context menu,
    allows user to breakout a single net, selection of nets, or all nets as new nets
    with labels extending from the bus.
  - New PINBREAKOUT command that allows user to right-click on a part instance (or a
    pre-selected group of part instances) in schematic, and breakout all, or a selection
    of pins from the part. New nets are created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 chosen pins,
    with labels that match a one of a user-selectable list of label formats.
    New CLI format "PINBREAKOUT partname type" allows for making the label format type
    choice and to select which part to breakout.
  - New BUSFROMSEL command allows the user to select any number of nets in schematic,
    and create a bus using those selected nets to pre-fill the bus specification.
    Select nets, then right-click and choose "Make Bus", or type BUSFROMSEL on the
    commandline, then continue on through finalizing the new bus per new normal workflow.
  - New PINTOBUS command allows the user to automatically breakout nets from parts in
    schematic to nearby buses facing the corresponding part pins. Select one or more
    buses, then right-click on a part and choose "Connect pins to bus". If 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elected bus match any of the names of pins on the part, and if
    there is no connection already made from those pins, and there is a straight
    horizontal or vertical line path available out to the bus from the corresponding pins,
    then new nets will be created from the part pins to the nearby bus(es).

* SPICE Simulation:
  - New REMOVE MODEL command added to be able to remove all SPICE
    attributes and properties from mapped parts.
  - Use the DeviceSet prefix (if set) as first guess for spice type when in
    Library Device editor and setting SPICE type in Add Model dialog.
  - Improvement to SPICE model support: support subcircuits that require input
    parameters when verifying simulation models.

* Library Editor:
  - New "In Design" tab in library manager shows libraries open in the current
    schematic/board. A banner notification is shown if the user opens a design that
    references libraries that can be downloaded or updated.
  - The 3D packages of device variants are now shown in the device editor.
  - New right-click context menu items for adding devices to a schematic or packages to a
    board directly from the library editor table-of-contents view.
  - New dialog for importing 3D packages from other libraries.
  - New UI and command line syntax for replacing the package and 3D package of an
    existing device variant ("PACKAGE @vname package", etc).

* CAM Processor:
  - Excellon drill output now correctly creates individual drill files for each specific
    via layer span.
  - When a CAM job file or CAM template contains an integer or decimal significant
    digits specification that falls outside the legal range, the CAM processor now
    produces an error message, instead of an unexpected condition.

* LAUNCH Command:
  - Command line syntax for launching the package generator and web-based package search
    updated to "LAUNCH package3d-generator" and "LAUNCH package3d-web-search" respectively.

* PACKAGE Command:
  - New command line syntax for replacing the package and 3D package of an existing
    device variant. See HELP PACKAGE.

* RIPUP Command:
  - The RIPUP command now has a number of modes that can be selected with the right mouse button
    or with the icons on the parameter toolbar.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modes available:
    Default, Signal, Connected Copper, Connected Copper on Same Layer, Between Components,
    All Signals, All Polygons.

* ROUTE Command:
  -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in several cases of obstacle avoidance, mostly involving
    collisions with board edge.
  - When starting a route from a multi-layer object, Shift+Middle mouse key now presents
    a start layer selection dialog.
  - Several new routing modes are added: Quick Route Airwire, Quick Route Signal,
    Quick Route Multi-Signals, and Smooth Route.
  - When routing in Walkaround or Push Obstacles mode, Enter key now auto-completes the
    route to the airwire anchor object.

* Miscellaneous:
   - The algorithm for highlighting allows for greater range of darker and brighter values.
   - Now EAGLE supports Unicode on Windows out of the box. The Option.Codec setting was removed
     and UTF-8 encoding is used for all files on all platforms.
   - Offline period extended from 14 to 30 days.

* Bugfixes:
  - Fixed a bug in the Display/Layer dialog where cancelling or pressing ESC after
    changing the layer filter would adversely affect which layers were visible.

网友A:
求过来人简单比较一下KiCAD

网友:
这个敷铜怎么样 会不会有AD 那种 很尖的铜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过来人简单比较一下KiCAD

这个更新绝对比Kicad更快,被AUTOCAD收购后越来越好用了,个人习惯还是用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
和谐文件有吗??

网友:
这个是开源的么?不是的话,和谐后会不会收到像AD那样的律师函

网友:
以前用过,现在还是allegro顺手

网友:
更新得好快

网友:
现在界面都变成这样了?

话说某一主版本工具栏按钮全变成灰色之后,一下子非常难找到按钮,所以退回到被 AutoDesk 收购前的 6.x 版本了
不是很理解这种界面风格,Gmail 也是,每次点 Report Spam 前都得移到上边确认一下,一个灰色的叹号为何能代表 Report Spam...

网友:
自从LZ不提供Linux和谐文件之后一直都用KiCAD了。
KiCAD最大的优势是有动态DRC,不知道现在EAGLE有没有。
不过EAGLE有自动布线...

网友:
eagle已经支持动态DRC了。
老规矩,还是等9.0.1修正bug
eagle自从被autodesk收购,新功能和bug涨的一样快,一般的*.*.0版本一定会有一堆的bug,然后紧接着的*.*.1会修正一堆的bug

网友:
这个有和谐文件么

网友:
免费版限制还是很大吧。收费版价格按月收也不便宜

网友:
7.5.0用了快两年
刚刚 挂了个v*p*n,订购了1年,终于可以用最新版了
也算支持下正版

网友:
同求和谐文件。。

网友:
免费的吗?

网友:
界面好看了很多,上次用还是5.x版本的时候

网友B:
楼主好人,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人,做个记号

楼主好人,哎感觉又是被失恋了

网友C:
正版贵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版贵不贵?

只有订阅,年费模式,旗舰版每年510美元,1年后变成免费版

网友D:
被收购后,EAGLE把自带的LIB都隐藏了吗? 找不到库文件,我还想导到AD里用的。。。

网友E:
9.0.1出来了,有和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被收购后,EAGLE把自带的LIB都隐藏了吗? 找不到库文件,我还想导到AD里用的。。。 ...

先新建一个PCB,加到PCB再导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9.0.1出来了,有和谐文件吗?

网上早有了,离线版本一直可以使用

网友(2018-05-18):
小板可以用立创EDA

网友:
教育版是免费的。

网友:
没中文看不懂啊

网友:
9.01版与9.0版的不同之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