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A128 系列 ICS 控制寄存器 3 (ICS_C3) 的设置?

楼主(2018-04-18):
请问各位大神是如何通过调整 ICS_C3来调整内部基准时钟的输出范围的。
也就是说:KEA128系列的内部基准时钟范围是31.25K----39.0625KHZ.默认是
27.3KHZ.
我看到管方的历程是 直接调整了 ICS_C3 =0X90;来对其修改。规格书上写的没看懂 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0X90 对应的参考时钟是31.25k

楼主:
嗯 !怎么设置的,为什么0X90对应31.25KHZ,劳烦大神指点!

网友(2019-01-05):
这几天我也在看这个芯片的时钟问题,
我看了官方两个例程,一个里面C3是0x50(DEC 80), 注释里写的频率是39.0625KHz(T=0.0000256s), 另一个例程中C3的值是0x90(DEC 144), 注释是31.25KHz(T=0.000032s), 周期相差0.0000064s,  144-80 = 64,
按资料的说法: “通过控制内部基准时钟周期来控制慢速内部基准时钟频率。这些位采用二进制加权。换言之,位1 的调整量
是位0 的两倍。提高SCTRIM 的二进制值会加长周期,降低该值会缩短周期。 ”

那应该就是C3的值每增加1,周期增加0.0000001s,  算出来C3调整频率最小幅度约0.3%;

在非Debug模式下,芯片复位后会自动加载出厂校准值到C3 C4中, 我测试了几块芯片,每个芯片读出来的C3都不同,相差在10以内,说明是每个芯片都有调整过频率,使频率符合资料描述的±0.8%以内;

那么问题是, KEAZN64出厂调整的频率是31.25, 而不是39.0625, 倍频后,只能跑到32M, 我想让芯片跑到40M,就没用到芯片的内部校准值了,频率偏差就增大了;
使用我感觉NXP这种做法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