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stm8的can死掉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18):
总线上有若干节点,我发现can通讯一段时间后,某个节点出现能接受不能发送情况,重启才恢复,请教各位问题所在

楼主:
自顶,希望明天登陆后得到解决。。。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进去busoff了,可以开始自动恢复或者周期检查进入后手动恢复或重新初始化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不是进去busoff了,可以开始自动恢复或者周期检查进入后手动恢复或重新初始化can ...

能接受不能发送是什么错误情况才会发生?

网友:
应该是软件处理的问题, 如果出现Busoff, 是既不能收也不能发的, 能收到报文说明ACK信号还能发出去, CAN控制器工作还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接受不能发送是什么错误情况才会发生?

1、检查CAN芯片STB是不是被关了
2、CAN外设是否被改为Normal模式
3、示波器检查MCU的TX脚是不是有波形输出,位时间偏差是否过大
4、出现问题后重新初始化CAN外设是否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CAN芯片STB是不是被关了
2、CAN外设是否被改为Normal模式
3、示波器检查MCU的TX脚是不是有波形输 ...

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了解到CAN出错过多会可能节点端自己退出总线,这种错误一般是怎么引起的? 总线物理故障、总线吞吐量过大?

楼主(2020-02-20):
bug已修复

网友:
lz怎么弄好的?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用的是STM32,过段时间也是只能收不能发。
在各个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放置调试打印点,打印输出CAN相关寄存器和变量的值,发现在不能发送的情况发生时,STM32内部的3个发送信箱都满了,无法自动释放,哪怕此时程序不再发送数据,信箱还是无法释放,造成无法发送。但实际数据的吞吐量远小于CAN的速率,理论上不会出现信箱满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搞清楚。
最后就在发送程序里做优化,原先程序中,是否发送完成判断的是CAN_TxStatus_Pending状态,将其改成CAN_TxStatus_Ok,然后增加对信箱全满否的判断,如果全满则重新初始化CAN并手动释放信箱。这样优化后没再出现不能发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