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巴特沃斯滤波

楼主(2018-04-18):
对差分信号进行7阶巴特沃斯滤波,前段芯片出来的差分信号需要耦合到电源,不能接地,那滤波器应该接到电源还是接到地? 下面这样接可以吗?  还是全都要接到AVDD?

网友A:
不管是接地还是接AVDD,你这个设计方法还是按单端思路而不是按差分概念进行的设计。虽然也可以按单端方法进行滤波,然后取单端滤波结果之差也可以得到滤波差分,但是高阶无源滤波器各元件参数之间耦合非常严重,实际中很难做到两个单端滤波器的一致性。
若按差分概念设计滤波器,应该是指将差分信号看作一个单信号来处理,因此设计一个差分滤波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接地还是接AVDD,你这个设计方法还是按单端思路而不是按差分概念进行的设计。虽然也可以按单端方法进 ...

是的,这个也是参考一个开发板上的设计。 如果按照上述单端滤波方式,中间的电容是应该接到GND还是和100ohm电阻一起接到AVDD?

网友:
记得ADI有专门的文章建议去官网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