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无输出,电感还吱吱叫,帮忙看下啥毛病?

楼主(2018-04-18):
电路手册上的来的。。布线也是参考评估版的。。但是电压出不来,电感吱吱叫,电流几百毫安上去了

我反复确认有没有哪个没焊好,没连好,好像没看到问题。。。4.7uF两个电容拆了,电感是不叫了,电流是小了,也是没输出。。换成电解电容,电感又是吱吱叫

两电容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真是见鬼了,,原来也用过,别外一个其它工作正常的主板上。。把器件调换过来,也是这样,元器件没问题

-------------------------------------------------------------------------------------------------------

谢谢各位,,结贴结贴

我焊了二个板,一个是全部焊上了所有东西,一个是只焊了电源部分,结果竟然是一样的,,,,所以就没有考滤后面电路问题

今天早上,仔细看板。。还是没找到问题,在那个只焊电源的板子上,把前面保险丝拆了,竟然好了,,怪了,,后面重新焊上,竟然也没问题,,日了鬼了

再拆第二个焊了其它无件的板,,好了, 电感不叫了,,。电流太大,又看了一次原理图,,竟然把运放电源正负画反了。。。所以,量短路是量不出来的,,,拆了,好了。。

网友:
FB 应该取在电容C2后面

网友:
把芯片 5脚  接个5V高电平试试
奥.好像悬空就是 使能了.

你现在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
把电源后面的电路断开看看,估计是12V后面有短路。

网友:
电路负载大点话。负载电容大就会吱吱响。我以前也遇到过。还有开关电源旁边大量铺地也会产生干扰

网友:
估计是后面短路了

网友:
看看 官方给的参考布局 反馈电压是从哪里取的,这个芯片 我用的很多,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5430还是很牛,带树莓派基本上都不热,如果是国产2596 烫到啊妈都认不得

网友:
ena拉高试试看,还有不会是自恢复保险丝的锅吧?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好像输入输入电压 有要求 20V以下和20V 以上 元件参数需要调整。

网友A:
我单面板都好好的。
输入电容2个4.7uF太小了,起码100uF。

网友:
ENA要悬空

网友:
Ground loop.
Fly a wire connect the input cap Ground to the output cap ground.

网友:
你的输入电源不太好

网友:
换个电感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你反馈布局不对,割断FB,从电解电容后端飞线到反馈电阻,推荐布局中我记着这条线走底层。

网友(2018-08-23):
引用 网友A:
我单面板都好好的。
输入电容2个4.7uF太小了,起码100uF。

为什么要用两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2018-11-25):
我也奇怪,为什么用两个二个?

网友(2019-04-28):
引用 网友A:
我单面板都好好的。
输入电容2个4.7uF太小了,起码100uF。

请教电感下面怎么不铺地?

网友:
反馈线不从电感下面走,看看会不会有改善

网友B:
解决就好了···只是楼上问的那位也帮忙解答下?为什么电感下面不铺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就好了···只是楼上问的那位也帮忙解答下?为什么电感下面不铺地

一些电路设计者甚至不希望线圈下的PCB中有任何铜层。例如,它们会在电感下方提供切口,即使在接地平面层中也是如此。其目标是防止线圈下方接地平面因线圈磁场形成涡流。这种方法没有错,但也有争论认为,接地平面要保持一致,不应中断:
用于屏蔽的接地平面在不中断时效果最佳。
PCB的铜越多,散热越好。
即使产生涡流,这些电流也只能局部流动,只会造成很小的损耗,并且几乎不会影响接地平面的功能。

因此,同意接地平面层,甚至是线圈下方,也应保持完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