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可以做高精么?

楼主(2018-04-18):
有个0.65的BGA 用到的脚不多 想用双面板试试

楼主:
或者焊盘0.2,间距和走线0.15,这样靠谱么。

网友:
要过来人说说

网友A:
我上次做双面板BGA 0.8mm,但有过孔0.2/0.4,竟然审核过了。
打电话过去确认说明才说做不了,不知道这种审核过了我又付了钱会怎么样

楼主:
现在那个审核如同虚设,有一次审核通过了,付款后很长时间,工厂打电话说少了层阻焊文件。

网友:
市场审栐只是初审,审了不会有太细致,只有到工程那在会最准确!

网友:
我好想有个0.55的BGA 打烊了好几次了, 没问题呢,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B:
单面板、双面板(单双面还是原来的参数,暂时还做不了很小的过孔与很细的线宽线隙):
1)线宽:6mil
2)线隙:6mil
3)最小过孔内径:0.3mm
4)最小过孔外径:0.6mm
5) 最小BGA焊盘为0.4mm ;BGA最小过孔0.3MM
6) 层数:2层通孔非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做双面板BGA 0.8mm,但有过孔0.2/0.4,竟然审核过了。
打电话过去确认说明才说做不了,不知道这种审 ...

退钱到银行卡,要等几天才能到账

最麻烦的是,我们公司用同一个账号,退款需要修改银行卡需要短信确认,郁闷的是,留号码的同事离职已经半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面板、双面板(单双面还是原来的参数,暂时还做不了很小的过孔与很细的线宽线隙):
1)线宽:6mil
2)线 ...

双面板BGA最小过孔是0.3/0.6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BGA最小过孔是0.3/0.6是吧?

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