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PI发送代码,实测控制频综,效果很好

楼主(2018-04-18):
module        SPI_Tx(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31:0]        dat,
        input        wire                en,//使能,下降沿触发(可以不用,用于延时开始初始化)

        output        wire                spi_clk,//
        output        wire                spi_sdi,
        output        wire                spi_cs
);

reg tFlag = 0;

reg        [3:0]        state = 0;

reg        [9:0]        cnt = 8'h0;
reg        [31:0]        shift_reg = 32'h0000_0000;

reg oclk;
reg odat;
reg ocs;

assign spi_clk = oclk;
assign spi_sdi = odat;
assign spi_cs = ocs;

reg lastEn = 0;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tFlag==0) begin
                if (lastEn==1'b1 && en == 1'b0) begin
                        tFlag<=1'b1;
                end
        end
        else begin
                if (state==4'h2)
                        tFlag<=1'b0;
        end

        lastEn <= en;
end

//状态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tFlag==1'b1) begin
                state <= 4'h1;
        end

        if (state==4'h1) begin
                state<=4'h2;
        end
        else if (cnt>127) begin
                state<=4'h0;
        end

end

//计数器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state==4'h1) begin
                cnt <= 8'h0;
        end
        else if (state==4'h2) begin
                cnt<=cnt+10'h1;
        end
        else
                cnt <= 8'h0;
end

//spi cs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state==4'h0)
                ocs<=0;
        else
                ocs<=1;
end

//spi clk,dat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if (state==4'h1) begin
                shift_reg<=dat;
        end

        if (state==4'h2) begin
                case (cnt%4)
                0:  begin
                                odat<=shift_reg[31];
                        end
                1: oclk<=1;
                2: odat<=0;
                3: begin
                                oclk<=0;
                                shift_reg <= {shift_reg[30:0],1'b0};
                        end
                endcase
        end
        else begin
                 odat<=0;
                 oclk<=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一般环境里面都有现成的ip核啊,为啥要自己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环境里面都有现成的ip核啊,为啥要自己写呢?

自己写的 知根知底,厂家提供的IP核用久了 多了 你就会发现会有一些不稳定不可靠的情况,但是人家代码是保密的你自己没办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