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显示封装的3D查看怎么只有一条一条的红线呢?

楼主(2018-04-19):
如图所示,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现在应该出来了

网友:
合格的二楼

网友:
如果现在还没出来,楼主的显卡,内存改换了

网友(2021-08-30):
我也遇到一样问题,有的封装是可以显出来的,有的又不可以

网友:
再等一会儿

网友A:
ad是什么,KICAD的简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是什么,KICAD的简称吗?

俺的电脑=Ande Diannao =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