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能否采用主动上报

楼主(2018-04-19):
后台与设备采用modbus协议,但有些信息和事件需要设备主动上报,这种情况协议应该怎么处理,因为modbus通讯一般都是主机发送查询指令,从机回应的。

网友A:
主机轮询就可以了....从机不能主动上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机轮询就可以了....从机不能主动上报的...

主机轮询实时性不行

网友:
要不你就再开一路通讯,把设备做为主机去发送?

网友:
主动发送就不叫modbus了

网友B:
主动上报,有多台从机不就乱套了

网友:
除非总线上就一台设备

网友C:
放弃485吧。用can就可以主动上报。

网友:
485半双工   没办法

网友:
上以太网,后台做Server。 如果用TCP长连接的话,只管塞数据。

网友:
优先轮询那个地址呗,多询几次 121314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动上报,有多台从机不就乱套了

就是这个意思,从机就是喜欢被动。

网友:
modbus的从机不能主动上报数据

网友:
modbus协议好好看看,没有主动的功能,都是问,答方式。半双工

网友:
主动上报,换CAN

网友:
如果自己实现每个从机和主机通信程序,可以这么玩:主动上报的从机根据地址分配时间间隔,并且监听总线上面的消息,计算当前主动上报地址,与自身地址比对计算等待时间。等到自己的时间时,发送自己的应答包。主机程序也处理这个应答包就行。反正就是自己玩呗!

网友:
只能说自己做协议, 利用485通讯而已了.

网友:
Modbus是应答式的协议,只能问了再答。

网友:
实时性可结合实际需求增加问询频度。工业实时控制现场有很多也是用的Modbus。

网友:
主动上报和遵守modbus是互相矛盾的,你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就像你的矛和你的盾碰在一起,你只能选择是矛更厉害还是盾更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轮询实时性不行

实时性不行就提高波特率,现在的串口921.6K波特率都很轻松,你要非用9600波特率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D:
程序结构优化好,轮询的速度也很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程序结构优化好,轮询的速度也很快的。

以前我用921.6K波特率,读16个字节写16个字节数据,基本上是1ms轮询1个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921.6K波特率,读16个字节写16个字节数据,基本上是1ms轮询1个站

近距离的吧,如果50米以上,估计就得低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用921.6K波特率,读16个字节写16个字节数据,基本上是1ms轮询1个站

总共多少站?

网友:
你可以修改下MODBUS,自己定个协议

整个MODBUS+ 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近距离的吧,如果50米以上,估计就得低频了。

总距离有一百多米

网友:
20多个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放弃485吧。用can就可以主动上报。

CAN比较适合随机性的、突发性的通讯事件,对于周期性的通讯事件不一定就比485效率高,比如50多个站,每个站每隔10ms必须向主站上报和接收一批数据。

网友:
要主动上报,就自己定义协议

网友:
理解问题本质就知道矛盾在哪里,就算你定制主动上传,那你说的并发问题呢?

网友:
换can吧,稳定性还更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AN比较适合随机性的、突发性的通讯事件,对于周期性的通讯事件不一定就比485效率高,比如50多个站,每个 ...

不说你软件怎么设计,
就单从硬件上分析,can就已经赢了485一大截了。

波特率支持的比你485高,总线负载比你485要大,可挂接设备也比你485多的多。
并且,主机并不需要一直在那安排,现在让谁说话,不让谁说话。
can总线上,所有设备都是主机,轮到谁该说话,完全由硬件来判断,无需软件干预。

另外,也不要去比较modbus还有canopen什么的,跑自定义协议,谁牛逼,一目了然。

如果485那么好,汽车上为何不用485而另外发明了can。

网友:
我加了一根线,级联,差不多实现这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说你软件怎么设计,
就单从硬件上分析,can就已经赢了485一大截了。

can适合于 传输突发性比较强,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其他情况,can不如485

论应用范围和应用场合, 485均优于can

网友:
楼长经验丰富啊 赞

网友:
主动上报可以,多台同时上报,楼主有没有这个能力区分,,第一字节,设备1的,第二字节设备三的。。。。有这能力区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can适合于 传输突发性比较强,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其他情况,can不如485

你说can数据量比较小,我觉得有点搞笑。

can以1M波特率 1ms可以稳定传输8个数据包,每个数据包内有8个字节+29bit的帧ID,按12字节算,也就是1ms能传输96个字节。而且这8个数据包可以从不同的主机发出,也不会错位。
请注意,我说的是稳定传输。

请问485能吗? (485波特率高了是极不稳定的,我仅测试115200满负荷,隔一会儿就有一些错误数据出来。更高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需要主动上报 还是用can吧
现有Modbus只能一主多从,挨个点名的方式。。。。

网友:
半双工只能使用问答式,或者精确同步时间然后分配时间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说can数据量比较小,我觉得有点搞笑。

can以1M波特率 1ms可以稳定传输8个数据包,每个数据包内有8个字 ...

1M 波特率 能传多远?
所有的场合都需要1M的波特率吗?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晓得吧?

确实是有点搞笑

网友:
转成BACnet就可以了,BACnet也是可以基于RS-485 。
BACnet主要是在国外楼宇暖通等方面用得比较多
这里可以了解一下 http://www.bacnet.org/Tutorial/HMN-Overview/sld001.htm

网友:
CAN应该更适合一些,485 半双工的,多个从机在总线上,只能主机轮流点名;

网友H:
自己写一个基于RS485的令牌环协议,说有设备都是主机,根据地址加固定字节延时解决总线空闲,令牌不停的传给下一个地址,等到了上报的地址就在报文里指定这个报文给谁的就行。

网友H:
类似Bacet ms/tp

网友:
引用 网友H:
类似Bacet ms/tp

Bacnet ms/tp

网友:
可以多讨论讨论485和can的优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自己写一个基于RS485的令牌环协议,说有设备都是主机,根据地址加固定字节延时解决总线空闲,令牌不停的传 ...

问题是,485的令牌环,你能写稳定吗?

网友:
学习下西门子的ppi/mpi协议吧,就是环令牌通讯。

网友:
还是采用CAN总线吧,RS-485的半双工,要实现多主发送,是很难的。
同一时刻,多个站点同时发数据,线上的数据就会乱套的。

网友:
关键还是看项目对实时性要求多高,才二十几个节点,查询足够了吧

网友:
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就轮询吧

网友:
modbus就是主从协议啊,

网友J:
主动上报的不符合modbus协议,就是不能叫modbus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问题是,485的令牌环,你能写稳定吗?

令牌协议  不能轻易能写周全、稳定(很关键)的   这个我们部门老大试过    当然大牛除外

网友:
https://www.hallam-ics.com/blog/ ... -still-using-modbus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令牌协议  不能轻易能写周全、稳定(很关键)的   这个我们部门老大试过    当然大牛除外      ...

对啊,写过人都知道这绝对不是好写的。能不这样做就不要这样做。
一上来就叫人去写令牌环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实际写过的。典型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令牌协议  不能轻易能写周全、稳定(很关键)的   这个我们部门老大试过    当然大牛除外      ...

写全和稳定是很难,其实只要是能把总线空闲,传令牌出去,和动态加入设备这块吃透写出来,简单的应用就没问题,不是写标准协议,自定义无非就是,传令牌,数据查询,数据回复,再加一个特殊数据帧。如果是设备不多,实时性要求不高,没必要用令牌,一主多从查询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主要避免总线竞争,主机发一个同步信号,从机开始按照地址顺序上报就行,注意留够上报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动上报的不符合modbus协议,就是不能叫modbus

哈哈,这是关键。叫作modbus就只能用主从查询方式来工作。因为你用modbus的理由一般都是要跟别人的东西连接,别人不会给你自定义协议的。
如果你只跟自己的东西连接,不需要叫作modbus,就可以任意做了,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改用can。而不是在485上做什么令牌环。

网友L:
自己修改modbus协议,让他符合自己的需求,当然这就不是标准的modbus了,也不能好的兼容别人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己修改modbus协议,让他符合自己的需求,当然这就不是标准的modbus了,也不能好的兼容别人的设备。 ...

自己造一个在485上支持多主机任意发数据的协议是下下策。
因为有个标准的协议也就是CAN可以在这件事上做得更好(不要跟我抬杠说西门子MPI,至少对99.9%以上的开发者来说你不可能做到跟MPI那么好)
不服的自己可以写一个出来

网友:
感觉若是主动上报的话,用CAN好,没有主从之分。

网友:
可以分时间片,但协议复杂很多。

网友:
不能的, 只能主机发, 否则会冲突

网友:
没办法检测总线是否被占用和冲突仲裁,要想实现多主通信CAN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
多从机同事上报,会把总线电平搞死的

网友:
看到好多人有这种需求,自是自己的设备的话,可以改一下协议

网友:
一根485总线不行,多加几根部就好了。

网友:
485总线没有总线仲裁,冲突检测这些功能,只能主机轮询,总线效率和实时性确实不高,实时性要求高就用CAN,或者以太网

网友:
建议主机多搞几路485,每个连接终端数量少些,适当提高波特率,楼主的问题,本质上是带宽不够。

网友:
can 总线可以搞定,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写一个基于RS485的令牌环协议,说有设备都是主机,根据地址加固定字节延时解决总线空闲,令牌不停的传 ...

请问如果有个别地址掉线,令牌传递如何继续?

网友:
我做过一个类似的方案,主机同步给各从机同步时间,给每一个从机划分上报信息的时间片。我只是自己的设备间通信,效果还不错

网友:
主动上报的实时性是比较好的

网友:
用过485和CAN的人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要是用CAN,这就不叫问题了。

网友:
多台从机主动上报会造成总线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G:
can适合于 传输突发性比较强,数据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其他情况,can不如485

相同波特率情况下,CAN确实比不上RS485,
但是CAN的控制器带了通信应答确认校验重发,可以跑更高的波特率。
当然,如果是通信线材长度决定了波特率了又另谈。

网友:
modbus tcp不就具备并发性吗?

网友M(2018-06-04):
我就不信循环判断时间不够 你是有多强的实时性,每个设备加一个警告标志字 循环读取警告标志字,有标志字再进行下一步读取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我就不信循环判断时间不够 你是有多强的实时性,每个设备加一个警告标志字 循环读取警告标志字,有标志字再 ...

不要多强的实时性   1S一次    你试试?

网友:
主机轮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说你软件怎么设计,
就单从硬件上分析,can就已经赢了485一大截了。

CAN自然有很多优点,但不能单纯说它快!Profibus-DP了解不?

网友:
串口通信还是主从一问一答好,程序结构也好写。

从机主动上报处理起来麻烦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can数据量比较小,我觉得有点搞笑。

can以1M波特率 1ms可以稳定传输8个数据包,每个数据包内有8个字 ...

RS485 两米的距离我测了 10Mbps 跑了几天传了 1600 万个数据包一个没有丢、也没有错,数据包用户数据 253 字节,自由收发,为了对比方便,测试只用了两个节点,所以冲突的概率不高,共仲裁避让了 9753 个数据包。

讨论在隔壁板块:

大家觉得 CDBUS 这个带仲裁的 RS485 怎么样?跟 CAN 比呢?
www.amobbs.com/thread-5693201-1-1.html

网友:
试试,会有通信成功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说你软件怎么设计,
就单从硬件上分析,can就已经赢了485一大截了。

您好,我感觉can是个硬件层协议。手上的开发板例程就是简单的收发。想要实现can本身强大的功能,还要软件层实现。想问问您有这个软件层的协议吗,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N:
232,485,这些可以用modbus协议。我理解can就类似于232或者485,属于硬件层。那can的软件层怎么编写呢?就一定要用类似于canopen这样的协议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232,485,这些可以用modbus协议。我理解can就类似于232或者485,属于硬件层。那can的软件层怎么编写呢?就 ...

232 485这些都是硬件协议,根本没有把软件和业务逻辑考虑进去,CAN不一样了,是完整的总线协议,包括软硬件,而且全自动的总线制裁,完善的协议处理机制,设备即使出错也不会影响全线,会自动退出,简直不要太好用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232 485这些都是硬件协议,根本没有把软件和业务逻辑考虑进去,CAN不一样了,是完整的总线协议,包括软硬 ...

那是不是只要把一些基本的can参数配置好,写好发送接收函数就可以正常使用ca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1M 波特率 能传多远?
所有的场合都需要1M的波特率吗?

1M波特率是目前标准协议中最高的了,距离可能不远,但是其实可以用扩展帧,将数据由8Byte扩展到64Byte,29个ID位,这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需要了。

最好不要搞什么私有协议,你做得再好也没有标准方案好,人家考虑的问题多全面得很,私有容易整死自己。

另外指出别人问题时最好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那是不是只要把一些基本的can参数配置好,写好发送接收函数就可以正常使用can了 ...

是的,CAN有主动的ID过滤,配置好后直接发送,如果遇到总线仲裁,CAN模块会自己处理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是的,CAN有主动的ID过滤,配置好后直接发送,如果遇到总线仲裁,CAN模块会自己处理的。 ...

好的,谢谢。想复杂了。can也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好的,谢谢。想复杂了。can也不是那么复杂的东西。

应用不是很复杂,只是如果遇到问题时,你要去处理协议上的冲突啥的就比较麻烦了。它协议有点复杂,我看了一段,越看越蒙,最后只能做框图笔记。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用不是很复杂,只是如果遇到问题时,你要去处理协议上的冲突啥的就比较麻烦了。它协议有点复杂,我看了 ...

奥,这样,谢谢!受教了

网友:
...MODBUS 规定了 轮训, 不允许从机上报...

网友:
MODBUS估计没辙,要对等网才行吧。比如CAN,以太网
485网络有听说过电力行业用的101协议。

网友:
想到两个办法可以试一下:第一是:主机发送广播地址或组地址,从机跟据自已的机号,如果有数据间隔发送,要求是从机实时性和定时精度要比较高。第二是每个从机装两个485接口,一个只负责监听,一边发送一边监听,如果发现自已发送的和监听到的结果不一样、没有监听到数据或者485芯片上输出脚上有信号输出,就等待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再发送。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定义通信协议,没必要非得采用Modbus协议不可,只要能满足产品需要就行了。

网友:
主动上报和主从有冲突

网友:
可以考虑把 ModBus 协议打包进 CDBUS 协议再传输:

大家觉得 CDBUS 这个带仲裁的 RS485 怎么样?跟 CAN 比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201-1-1.html

网友:
这样行不行:轮询时只查1个标志寄存器,有事细聊,无事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要多强的实时性   1S一次    你试试?

从机地址+功能码+起始地址+数据量+CRC  主机最小数据包为8字节

网友:
从机地址+功能码+数据量+数据+CRC 最小为 7字节
外加两个3.5字节延迟
最小通讯一次 21个字节  转成210个bit
9600/210  理论极限为45.7次/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