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四期正式开始试运营

楼主(2018-04-19):
        SMT四期正式开始试运营, 先开放120种类物料, 作为试运营的用料. 试运营期间还有两个限制:
               1: 暂时只有1.0mm厚度的PCB可以使用扩展库物料.
               2: PCB数量要大于等于10,  才能选用扩展库元件

        扩展的加入使得软件系统非常庞大.还是第一次正式上线对客户开放, 不排除还存在一些异常Bug之类的问题, 也不排除用到扩展的情况下无法按期交货,  还请各位好朋友轻轻的拍砖, 新媳妇需要磨合.

嘉立创SMT事业部
2018-4-19

网友:
沙发,支持下,前天刚下了一单

网友:
向前迈了一小步,磨合好了,才能再迈大一点。感谢尝试。

网友:
支持,后续投一块试试

网友:
强烈支持,好好磨一磨你!!

网友:
为啥是1mm厚的板才行?控制前期订单数量?

网友:
封装库同步更新了吗?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再次呼吁下NRF51822.

网友:
强烈支持,刚才下了一单1.6的,没用到扩展库。

网友:
恭喜,恭喜,又坚实的向前迈了一大步。。

网友:
刚看了一下,就是加了一些TVS,二极管,三极管。
加油啊,芯片都弄上来就好了。

网友:
加油,就等着第四期了

网友:
不是1.6mm厚度的板?看来前期是要缓冲了,先用1.0板厚来试水。做1.0板厚的数量,应该比1.6的少很多。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打样福音!

网友:
都只是一些TVS,二三极管,意义不是特别大。

三极管估计和现在的也重复了N多。。。

7805,SOT89的和现在的还重复了一个。

TVS的电压规格,你们是随便选的吗?

网友:
期待全面开始第四期

网友:
还是有很多元件不在范围,看来要做到标准化很难啊。

网友:
终于启动了,加油吧~~~

网友:
终于开始了。。

网友:
终于上线了,期待正式运营、板厚不限制

网友:
终于开始了!!!

网友:
终于可以开工了,月底做一批板子试试看!

网友A:
扩展库在哪里能看到呀?

网友:
以后又多方便些了。好事。

网友:
以后就更方便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开放的是哪些物料?给个表啊。

网友: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开始…

网友:
新的征程,后面步子会大一些。。。

网友:
搞不懂弄这么多TVS或者稳压管干什么。。。卖不出去吗、、、、

网友:
因为现在二三极管比电容还便宜,所以先上二三极管?

网友:
都没做过1.0厚度的板子,我还是拼板吧

网友:
可以说目前这一步还不如不走。就这样的板料、这样的材料你们内部自测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有特殊目的还是脑袋被驴踢了,这么多TVS和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搞这些没什么实际意义啊.要的是芯片. 难道这就算四期了?

网友:
期待正式运营

网友:
只有1.0的可以啊,常规不是1.6嘛

网友B:
话说现在立创PCB下单默认厚度都是1.0了,难道现在1.0的量比1.6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话说现在立创PCB下单默认厚度都是1.0了,难道现在1.0的量比1.6还多

默认厚度还是1。6,没有变化,现在SMT第四期为测试阶段,1。0以下比较少,所以开通行测一下,第四期的路还很长,还有太多的坑要跳,比想像中的还要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扩展库在哪里能看到呀?

扩展库,如今的811种元件里,大约在 可贴元器件列表 的第7页的下部分开始出现的,例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扩展库,如今的811种元件里,大约在 可贴元器件列表 的第7页的下部分开始出现的,例如:  ...

为什么 扩展库的元器件有橙色和黑色的,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贴了好多次SMT了,焊接还是省不小时间,希望尽快扩大可贴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扩展库的元器件有橙色和黑色的,他们有什么区别?

截图时发现了这个情况,我特意试过了两者没有区别:当光标没放上时它是橙色字体的;当光标放上去后,它变成了黑色字体,仅此而已。

网友:
期待扩展库支持更多的芯片

网友:
实际上一些二极管  三极管不需要很多种类的。毕竟验证用的PCB,设计人员知道怎样替代。多一些IC,接插件才是正道

网友:
期待全面开始第四期+1

网友:
楼主,能不能贴stc15w408的sop28封装和sop40封装?

网友E:
我想问的是,SMT的话,必须要使用你们的封装库么,比如我只是贴电阻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的是,SMT的话,必须要使用你们的封装库么,比如我只是贴电阻电容? ...

自己画的好好的.干嘛要改.   只要符合行业标准即可.

网友:
这个相当厉害,期待很久了!

网友:
等有难度的BGA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F:
啥时候能实现全元件,用户可以不再考虑商城是否有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自己画的好好的.干嘛要改.   只要符合行业标准即可.

我的是意思在你们嘉立创那边贴片的时候,是否需要改成你们的PCB封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意思在你们嘉立创那边贴片的时候,是否需要改成你们的PCB封装库? ...

只要设计是符合行业标准.             不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设计是符合行业标准.             不用改.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
支持下,最近样板比较频繁

网友:
恭喜恭喜,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最近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前段时间发现贴的器件多了,能不能把8M有源晶振加上,STM32那么多型号

网友:
支持,体验过立创的贴片业务还挺好的。希望以后扩充库越来越丰富

网友:
加油,你们上。我在等,最近没需求

网友:
好消息,终于来了。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手工难焊的优先加进去,比如QFN这种封装的,那些二三极管其实我们手动焊一下问题不大,但是那些非得贴片才焊的好的JLC又不支持的才是最头疼的

网友:
要是支持商城里面购买的物件全部焊接上去就好了,这样的话,商城的物件销量也能上去。

网友:
好用 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手工难焊的优先加进去,比如QFN这种封装的,那些二三极管其实我们手动焊一下问题不大,但 ...

同意。
嘉里创SMT定位就是代替研发时工程师手工焊接,应该优先解决量大(阻容),不好焊接(IC)。
整流桥什么的,一块板子用不了几个,焊接也非常容易,就不要占用有限的飞达位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手工难焊的优先加进去,比如QFN这种封装的,那些二三极管其实我们手动焊一下问题不大,但 ...

四期的思路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和三期太不一样了,二极管、三极管、电压芯片重复功能的太多了,是否这些料的供应商在四期出了很多的广告费!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应该把那些手工难焊的优先加进去,比如QFN这种封装的,那些二三极管其实我们手动焊一下问题不大,但 ...

非常同意!

网友:
这个很好,支持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四期的思路已经完全看不懂了,和三期太不一样了,二极管、三极管、电压芯片重复功能的太多了,是否这些料 ...

大家不要急,现在嘉立创SMT第四期处于试运行阶段,只开放了1.0板厚的板子可以做第四期扩展库, 第四期正试运行后对于支持常规器件,支持的常规封装种类没有限制的,后续将支持立创商城上大部分器件!

网友:
什么时间可以大包  就好了

网友:
四期试运行结束了没? 有没有个期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时候能实现全元件,用户可以不再考虑商城是否有货。

我也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家不要急,现在嘉立创SMT第四期处于试运行阶段,只开放了1.0板厚的板子可以做第四期扩展库, 第四期正 ...

期待正式版!

网友J:
难道试运行要半年?一次次拖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难道试运行要半年?一次次拖期

4月份试运行的,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解决后就正式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4月份试运行的,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解决后就正式运行了!

月底有没可能正式运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4月份试运行的,还有一些问题要解决,解决后就正式运行了!

希望加入NRF51822,我的板子就可以在嘉里创量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希望加入NRF51822,我的板子就可以在嘉里创量产了

这些不难,随时可以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些不难,随时可以加入

老板,请考虑一下小批量的用户需求,尽快上四期吧,等了快1年了

网友L(2018-06-01):
请开放自己选 的元件。有些特种元件我们自己焊接困难,但是贵 公司又没有提供,。十分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开放自己选 的元件。有些特种元件我们自己焊接困难,但是贵 公司又没有提供,。十分麻烦 ...

这个需求估计有困难,商城的还没贴全呢。

网友:
刚刚又下了一单, 有两个三极管,50多个,都没有支持贴片的, 回来又要手工焊接,辛苦啊

网友:
生产场面上图看看,这么多机器放一起是否很壮观

网友:
第三期时的设备大致样子,请帮参考

网友:
得多少的打样的客户支持,才能盈利?

网友M(2018-07-06):
按现在SMT四期的收费标准,意义不大。用扩展库,每种材料都有多付10元。上次先SMT发现这个问题,果断调整了材料,不使用扩展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现在SMT四期的收费标准,意义不大。用扩展库,每种材料都有多付10元。上次先SMT发现这个问题,果断调整了 ...

正是希望大家尽量用基础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