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没有简单的工具可以通过JTAG的SW接口下载BIN程序?

楼主(2018-04-19):
现在有个产品,样品阶段只有SW接口能下载程序。FAE在客户那里更新程序时遇到麻烦。总不可能用keil加载源代码编译下载吧。用J-FLASH配置有点麻烦FAE可能不懂。

网友:
有种东西叫 脱机下载器

网友:
那就离线下载器吧。

楼主:
在线就行。反正有电脑。又不是量产。

网友:
J-Flash都配置不来,选个型号,加载一下bin文件,按一下F7的事都不会的话,别的工具还是算了吧,配置更麻烦。

网友:
J-Flash都配置不来,选个型号,加载一下bin文件,按一下F7的事都不会的话,别的工具还是算了吧,配置更麻烦。
+10086

网友:
st link utility,用st link 下载

网友:
j-flash你可以配置好了保存,发给fae,他直接打开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串口下载多方便,不会串口也没引出来吧

网友:
J-flash 值得拥有

网友:
淘宝直接找,老板做久了吧!

网友:
SW就可以下载bin文件啊

网友A:
做个批处理文件  直接点击就下载了

网友:
你需要这个,J-Flash Lite,完全傻瓜式操作

网友:
J-Flash 简单到无朋友

网友:
可以把删掉源码的keil工程给他,也可以下载的。

网友:
Openocd,各式芯片下载器交叉使用都可以。

网友:
J-Flash或脱机下载器

网友:
jflash  加一

设置好参数保存发过去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个批处理文件  直接点击就下载了

一看就知道是做蓝牙的,Noridc的芯片才能这样,要安装官方工具才能用,其他芯片用不了,J-Flash就行啦

网友:
我是自己写的程序,调用jflash接口实现批量自动下载,而且可以实现自动写入ID,自动加密,写入OTP数据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