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的sx1278电源电路

楼主(2018-04-19):
我之前使用的电源电路如下图:

存在的问题是当sx1278发射的时候会消耗比较大的电流,对电源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影响到了上一级电源,通过上一级电源又影响到其它电路的电源,上一级电源波形如下图:

由于我同一块板子上还有音频电路,这个电源的干扰到音频电路以后又经过放大,在耳机里就能听到,“咔咔”的声音。
所以求一个好用的电源电路,能在SX1278发射的时候不对其它电路电源造成干扰的。

网友A:
加磁珠加高频电容后进12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磁珠加高频电容后进1278

我电路里有104的电容,磁珠选什么型号呢?我之前用0805 100欧的磁珠好像电流不够用,干扰更大了。

网友B:
两个三端稳压的入口都要加lc滤波,隔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三端稳压的入口都要加lc滤波,隔离用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麻烦您仔细看一下示波器的波形,我是100毫秒发送一次,发送时间是2毫秒多不到3毫秒,导致电源上就出现2毫秒多的一个方波,这个方波一般电感滤不掉吧?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电源瞬间拉低 最好是换压降低的LDO  HT7833或其他型号,电源输入输出部分加大容量电容

网友:
1000uf那个电容是给他供电的吗,如果是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不是,加大电容,加电感或者磁珠, 磁珠最好用1206的,不知道你那个0805的额定电流是多大

网友D:
放一个100uf的钽电容在sx1278电源上

网友:
在去音频的三端入口串接个二极管再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
同样的坑也遇到过T_T,提醒楼主一句,不要只考虑电源的干扰,发射功率1W及以上的,辐射干扰绝对比电源干扰影响大,模拟电路屏蔽罩还是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电源瞬间拉低 最好是换压降低的LDO  HT7833或其他型号,电源输入输出部分加大容量电容 ...

换成压降低的芯片是什么道理?我头一次听说这个理论,麻烦你给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1.用稳压电源做供电,测试瞬间所需电流值,并根据该值选三端稳压器。2.若不是稳压器的动态响应不够好,或者输出电流不够大,考虑加上屏蔽罩。

网友:
别的电路单独用个LDO吧,我用了SX1212,发射10多mA时都会出现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一个100uf的钽电容在sx1278电源上

我放了,效果不大。

网友:
输入电源要是电池t的话,1117就不合适了,最好使用静态电流低,压差小的ldo

网友:
mark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换1117,1278峰值电流也就是120mA,这点电流设计没有任何难度

网友:
应该是地没有处理好吧?你的测试地连接在哪里?估计是地上噪声回到音频回路了。

楼主:
我现在的电路里面用的就是1117,用的5V5A的开关电源供电,还有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我拍下来的波形都是上升的方波?SX1278发射的时候应该耗电下拉方波啊

楼主:
另外,我在1117输出如果加1000UF电容,波形更不好,会变成锯齿波,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接电解电容反倒好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加装屏蔽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加装屏蔽外壳

我用的无线模块都是带屏蔽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