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流明计能否检测红外发射管的亮度?

楼主(2018-04-19):
最近发现红外发射管亮度不一,怀疑是批次问题,请问流明计可以检测红外亮度吗?
打算加个可调电阻调整红外发射的电流,用流明计来控制最终发射的亮度

网友A:
红外发射管那点亮度,流明计测不准吧?
还不如用一个红外接收管作为标准,做个工装,在遮光条件下,红外发射管在固定距离照射标准接收管,测接收管输出信号幅值来调节发射管亮度。

网友:
流明计测的是可见光,以人眼为标准。红外人看不见,你需要的是光功率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发射管那点亮度,流明计测不准吧?
还不如用一个红外接收管作为标准,做个工装,在遮光条件下,红外发 ...

是的,实用的办法,
我们就这么用过,固定的距离(较短距离),IR脉冲式发射,PT接收,单片机ADC来检测接收管的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