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恢复保险丝怎样选型?

楼主(2018-04-19):
比如:5V电源输出,如果输出电流达到500mA时要断开,应该选多大电流?多大电压的自恢复保险丝?怎样计算?

网友A:
自恢复不准的,跟环境温度和散热环境关系很大。

网友:
应该有张选型表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恢复不准的,跟环境温度和散热环境关系很大。

是不是说 如果自恢复附近有温度偏高的器件,比如70度,保护电流会比预期的要小很多?

网友:
建议咨询君耀电子,他们服务很到位的

网友:
如果真要用自恢复保险的话,建议楼主考虑一下自恢复保险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说 如果自恢复附近有温度偏高的器件,比如70度,保护电流会比预期的要小很多? ...

关键是现在12V输出,用了15V500mA的自恢复,要到1A左右才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12V输出,用了15V500mA的自恢复,要到1A左右才断开

很正确啊
难道你不知道常规的自恢复保险的动作电流就是标称电流*2嘛。而且这个电流下的断开时间还不保证。如果要保证快速断开,还得给他更大的电流。
然后如果你是工业级温度范围,要知道温度升到85度的时候,允许正常工作电流要降到标称值的50%还少一点~
所以,如果你想很精确的控制限流,就不可以用自恢复保险,只能自己用比较器来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确啊
难道你不知道常规的自恢复保险的动作电流就是标称电流*2嘛。而且这个电流下的断开时 ...

这个电流精度可以,只是这个电压怎样选呢?好像跟电流无关的样子,比如33V500mA呢?72V500mA呢?是不是也是这个电流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精度可以,只是这个电压怎样选呢?好像跟电流无关的样子,比如33V500mA呢?72V500mA呢?是不是也 ...

导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电压啊,电压是断开的时候有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它来切断比它规定电压更高的工作电压。
比如你用48V供电,装了个电压33V的保险,那么它导通的时候一切正常。但如果它过流要保护断开,就无法切断48V的电压(会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电压啊,电压是断开的时候有用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它来切断比它规定电压更高的工作 ...

按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我系统电压是12V,15V500mA、33V500mA和72V500mA对我来说除了体积和价格外,效果是一样的了?断电时间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么说的话,如果我系统电压是12V,15V500mA、33V500mA和72V500mA对我来说除了体积和价格外,效果是 ...

如果你只作短路保护,那么额定电压只要比你正常工作电压高就行,更高意义也不大。
但如果你还作为输入过压保护,那么就需要比你实际会接触到的最高故障电压更高才行。比如你正常电压12V,内部有TVS会在18V导通,让自恢复保险过流断开。那么你选个低于18V的保险就没意义,选33V的保险也就是在18-33V之间你可以有过压保护,
如果选60V的保险,你的这个过压保护就可以对60V以下都有效。这种情况下越高越好(其实贴片的自恢复保险最高好像也就60V,并不是很高,挡不住220)

网友D:
实际上厂家给的参数是电压极限或电流极限,如果电压电流同时达到最大值就不能保证不损坏了,重点还应该看功率,内阻 ,温度曲线,我一般经验是先确定电流,一般是2-3倍最大工作电流,然后选取不同耐压器件进行极限测试,一般来说耐压也需要2-3倍的,如果小电流问题不大,如果大电流,耐压一定要保证,否则后级短路必烧,比如24v1a供电情况下选用33v是不够的,至少需要2个串联才不损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厂家给的参数是电压极限或电流极限,如果电压电流同时达到最大值就不能保证不损坏了,重点还应该看功 ...

不会的。你要关心的是瞬时极限电流,也就是它保护断开之前的最大电流。如果它自身的内阻限流还不够,那么你可以给它串个小电阻。你串两个保险其实第二个就是当作小电阻了。
24v防短路只要一个33v的足够,而且你用单个60v的也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厂家给的参数是电压极限或电流极限,如果电压电流同时达到最大值就不能保证不损坏了,重点还应该看功 ...

自恢复保险本质上就是个正温度系数的小电阻。有瞬时极限电流限制的原因是它把自身加热到变成高阻断开是要时间的,在它还没断开之前,短路电流都会流过它。如果短路电流过大,它还没变高阻就被烧坏了。
这就是它与真正的一次性保险丝的重要区别。一次性保险丝并没有瞬时短路电流上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的。你要关心的是瞬时极限电流,也就是它保护断开之前的最大电流。如果它自身的内阻限流还不够,那么 ...

不要误导别人,很简单,亲手实践一下就知道了,24v1a的选33v肯定烧,0.1a的就未必烧,因为相同封装耐受功率是一样的,如果放短路一定是要考虑耐压的,抑制浪涌可以小一些,但推荐还是按短路设计,除非你能确保后级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误导别人,很简单,亲手实践一下就知道了,24v1a的选33v肯定烧,0.1a的就未必烧,因为相同封装耐受功 ...

0.1安的内阻大啊!
你给1安的串个小电阻就行了,按0.1安的内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安的内阻大啊!
你给1安的串个小电阻就行了,按0.1安的内阻算

也就是说如果电流大,在不串电阻的情况下,最好就是选一个高一点的电压才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电流大,在不串电阻的情况下,最好就是选一个高一点的电压才保险? ...

耐压够用就行,别的没有意义。
楼上的那一位发现用一个会烧而串两个不会烧,就以为是耐压的原因,其实不是耐压,是内阻。
同样情况下,如果用33V的会烧,那么60V的照样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