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HDMI放大器

楼主(2018-04-19):
各位,我帮朋友在一教室安装一台投影仪出现以下问题: HDMI线长15米,输出端为电视盒时,投影显示正常。用我自带笔记本电脑作输出,也正常。就是用朋友的笔记本或台式机均不能正常显示,投影机显示无输入信号。朋友的台式机或笔记本在另一教室(10米长的HDMI线)又正常显示。据此我的判断是笔记本和台式机的HDMI口驱动能力不足所致。于是我买了HDMI线放大器(HDMI公对母信号放大器直通头)和延长器(IT-CEO HDMI线延长器),按道理只要其中一个就应该可以的,但实际还是都不行。不知各位有没碰到过上述情况?我的判断是否正确?问题解决方向是否正确?有没有合适的HDMI放大器推荐?

网友A:
不带外部电源的肯定是不行的,延长器的电源插了没?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HDMI信号均衡芯片,如果是因为信号线长引起的信号衰减,是能够解决的。

网友:
老老实实换一根绿联15米的线,有带放大的那种线,先在下面测试好,再换,其它方案都不是最理想方案。高级的线缆均衡器上千块

楼主:
线就是绿联的。同一投影机同一根线(已装管封在墙上),不同的信号输出端有些正常显示,有些没信号。用电视盒、我自带的神舟笔记本、监控录像机的HDMI输出均能正常显示。就是朋友的VAIO笔记本和台式机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外部电源的肯定是不行的,延长器的电源插了没?

延长器为无源。而放大器有源,且已接上电源,效果一样:加与不加放大器无区别,不能显示的仍然不能显示,能显示的一样能正常显示。

网友:
用HDMI转RJ45再转hdmi两头都要接电那种,美信芯片的200多,国产芯片的100多,实测50米正常。

网友:
我们单位好像使用的无线的hdmi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用过15米的HDMI线什么都没加正常使用

网友:
这种放大器根本不行的,    以前试过...  最后 改用 用网络传输的 延长器,   中间 用网线, 几十米不是问题

楼主:
HDMI线已埋进墙体,改不了。现在试试在输出端加放大器看看能否正常显示。毕竟有些设备(比如电视盒和神舟本)能正常显示,说明线是没问题的。这个15米HDMI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埋进墙体前我已用神舟本测试过三种线(均是某东买的)就只有绿联的能正常显示。

网友:
家里原来也有这样的问题,也是15米线,机顶盒正常,小米盒子一定概率无信号,最后发现是走线跟市电一起的缘故,后来因为有好几个播放器,买了个HDMI矩阵,从矩阵输出就好了

楼主:
经检测在HDMI输出端加放大器也一样不行,加与不加放大器效果一样,能显示的还是能显示,不能显示的还是不能显示。看来在HDMI线上打主意改善,实在没办法了。现在计划用无线HDMI接收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