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AP2337来用,有点小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8-04-19):
最近有个小产品,用到AP2337,USB充电线路上用,过流保护,Diodes的IC。
规格书上有写有过压保护功能,但是买回了试了没有这个功能,不知道是不是假的IC。
当输入大于5.5V时,IC应该是关断的,但是实际情况是输入多少,输出就是多少,例如输入7V,输出也是7V,好像不对。

网友A:
保护条件说得很清楚啊,输出端电压达到输入端电压的114%时

网友B:
没好好看手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好好看手册吧

这功能有点蛋疼啊。一般所说的过压保护指的是输入过压时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条件说得很清楚啊,输出端电压达到输入端电压的114%时

这个可以如何去验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如何去验证?

这要问原厂FA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功能有点蛋疼啊。一般所说的过压保护指的是输入过压时关断。。。

上面确实是写过压保护,看仔细才发现是输出高于输入时才起保护,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护条件说得很清楚啊,输出端电压达到输入端电压的114%时

这个看到了,确实是和理解的过压保护有出入。
那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规格书上写的是输入最大为5.5V,假如大于5.5V输入,会是什么情况?(规格书上未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看到了,确实是和理解的过压保护有出入。
那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规格书上写的是输入最大为5.5V, ...

一般来说这种超出最大值的情况厂家是不保证不出问题的,虽然有时候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既然觉得规格不合,为什么不考虑换一款?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防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这种超出最大值的情况厂家是不保证不出问题的,虽然有时候也不会出什么问题。既然觉得规格不合, ...

有更好的代替I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