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电机调速在低转速时扭矩差

楼主(2018-04-20):
目前是单个Nmos在低端 PWM调速,频率15KHz,客户测试反馈,低速时扭矩差
除了让客户换大扭矩的电机(加大电机扭矩,使客户需要的转速时,通过测试),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改善这个现象吗?
说一下电路,开环,无反馈环,无PID    只是控制一个10几瓦的电机(整机为缝纫机)

翻看论坛以前老帖子,说改成H桥,在低速时,会比单桥的好一点,若我的H桥,也是开环的,无反馈环(电流和电压环都没有),是否会有改善作用?
还有,单桥的,提高PWM频率,如15K提高至20K,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
没有反馈没办法吧,要加大扭矩肯定要加大功率。功率加大负载不同转速也不同

楼主:
估计只有改电机一种办法,因为客户测试是转速固定,若不改扭矩的话,增大电流,转速肯定变更。

网友:
没反馈是没办法的·····
如果一定要开环,可以试试用励磁电机,然后低速时候适当补偿一下励磁电流?高速的时候降一点?

网友A:
加电流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流环了吗?

客户指定转速,100转(带了减速齿轮)时过8层布
加大电流,转速估计也加了,感觉无解,只能加电机的线径

网友:
如果成本非常严格,换电机吧,找下电机功率曲线,要低速高扭的,你得提出参数,比如这个系统在8层布料是的系统阻抗,至少得让马达在这个转速下扭矩接近系统阻抗,这样马达转速波动才不会大。或者加个编码器和电流采样做反馈,

网友:
加齿轮箱减速。

网友:
加电压电流环,成本低,效果好

网友:
还是可以加上速度环的,不闭环基本无解,只能实际带载获得经验数据来做,但是适应性就会差很多了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合适,用电瓶车的驱动器即可驱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3255304245

网友:
多闭环控制试试吧,应该有效果的

网友:
增加速度环

网友:
开环的话只能按照经验调整输入输出曲线,闭环是正解

楼主:
昨天,终于带载了,24V的电机,100转(有减速齿轮)过8层布,我拿10A的稳压电源测试的,4V输入电压时达到客户所需的100转,过8层布确实过不了,电机堵转电流也就0.8A,力完全放不出嘛,我建议客户修改电机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