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生产的低成本电力RTU

楼主(2018-04-20):
某公司生产的低成本电力RTU

楼主:
你是做这类产品的吗?

网友:
看起来是全手动打造,不容易的啊~~

网友:
全耍stm32呀

网友A:
这么多stm32,成本不低啦,他们之间怎么通信的?

网友B:
CT二次侧的信号能直接接到STM32的AD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stm32,成本不低啦,他们之间怎么通信的?

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二次侧的信号能直接接到STM32的AD口吗?

可以,用内部AD才能降成本

网友:
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C:
这估计肯定没过型式试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内部AD才能降成本

加的电阻个数偏少啊,应该有电流电压转换的,还应该有提升电位到0V以上的分压电阻啊
不过真够省的,CT采样连个运放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估计肯定没过型式试验吧?

既然能卖,肯定拿到报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的电阻个数偏少啊,应该有电流电压转换的,还应该有提升电位到0V以上的分压电阻啊
不过真够省的,CT采 ...

相当省钱,省钱是要技术的

我关心的是,ct、pt采样不是一个cpu采集的,那么功率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E:
没有看到电压采样电路p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看到电压采样电路pt。

PT在“图1” 背面,正面是cpu+运放

网友E:
TLC2274 双路低噪声轨至轨运算放大器。看到了。

网友:
怎么要采样18路的电流。

网友:
这么多CPU,软件升级怎么处理?能远程升级么?

网友:
电压只采样6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内部AD才能降成本

CT出来的信号怎么去掉的负半波?

网友:
万能的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出来的信号怎么去掉的负半波?

交流信号,为什么要去掉负半波?

楼主:
STM32性价比高啊

网友:
手工焊的?

楼主:
批量生产的东西,怎么可能手工焊接呢?

网友F:
抬升了1/2 VCC  R20 R21 分压后抬升零点。。。。

网友:
现在电力里很多这样的做法啊   我们现在做的某产品也是必须提升1/2电压 然后来做测量的,莫非楼上都没在电力里深耕?可以看看我签名嘛

网友G:
不过说实话 这个工艺有点差了,可生产性不好!现在人工太TM贵了,我这里一个产品焊灯,昨天算算,一个产品的灯就要3块钱的加工费了,能机器搞的事情一定不要人工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抬升了1/2 VCC  R20 R21 分压后抬升零点。。。。

原理图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过说实话 这个工艺有点差了,可生产性不好!现在人工太TM贵了,我这里一个产品焊灯,昨天算算,一个产品 ...

PT  CT不同的cpu采集,如何计算功率呢?

网友F:
这个还用原理图?
低成本的方案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PT  CT不同的cpu采集,如何计算功率呢?

这个要加同步的  不同步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采样其实也是要允许一定误差的,毕竟只有一个SAR的ADC   不是真实的同步,这玩意折腾起来确实要技术的。

当然也可以用硬实时的搞法,确定每次采样的偏移,比如以A相电压为基准,每相电压电流每次固定延后多少us,然后做数据补偿,是比较蛋疼,确实省¥啊,功耗也低,不是吗?AD7606多少钱,多少功耗?如果你是老板,你也会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加同步的  不同步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采样其实也是要允许一定误差的,毕竟只有一个SAR的ADC   不是 ...

同步后,PT CT采样数据要汇集到一个cpu上才能计算功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TLC2274 双路低噪声轨至轨运算放大器。看到了。

为什么pt采样需要运放,ct采样不需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加同步的  不同步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采样其实也是要允许一定误差的,毕竟只有一个SAR的ADC   不是 ...

数据补偿  一般是什么算法?

我知道一个方法是这样的,采样两次取均值,比如ABC三相,采样顺序:A1、B1、C1、B2、A2      ,结果是  A=(A1+A2)/2;      B=(B1+B2)/2;     C=C1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t采样需要运放,ct采样不需要呢?

没有看到你说的PT  方便私发下全部的高清大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补偿  一般是什么算法?

我也没有实际做过这样的项目   只是听一个总工级别的大佬说的

网友:
这继电器看的眼熟,还这手焊排线的做法和我们某个供应商有点类似,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看到你说的PT  方便私发下全部的高清大图看看?

pt在第一张图片的下面,上面是采样cpu+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还用原理图?
低成本的方案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pt在第一张图片的下面,上面是采样cpu+运放

这个要具体去分析了    看看是放大 相位调整 或者做过0,或者啥    我也不是很了解。反正单CPU肯定是可以实现的,据说还有用4052实现多路的,反正只要你想省钱,办法总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具体去分析了    看看是放大 相位调整 或者做过0,或者啥    我也不是很了解。反正单CPU肯定是可以 ...

一个cpu只采样ct的数据,一个cpu只采样pt的数据,采样数据必须在一个处理器上才能计算功率吧,  也就是一个cpu的采样值必须发给另一个cpu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pt采样需要运放,ct采样不需要呢?

这个设备是不是采样的电流回路的电流值比较大。

网友:
前两张图看着像手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补偿  一般是什么算法?

所谓的数据补偿,应该就是移相吧,但问题是没有同步信号,根本不知道差多少度相角呀。
感觉应该还是有同步触发信号的,要不然会很麻烦。
至于功率计算,应该问题不大,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就把电压或者电流的基波的实部和虚部传出去,另一片就能算功率了。

网友H:
电力rtu是什么东东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数据补偿  一般是什么算法?

正弦波用这个方法就是错误的,假如A相的两个采样点刚好落在波峰两侧,平均值等于波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抬升了1/2 VCC  R20 R21 分压后抬升零点。。。。

那每路CT,需要多少个电阻呢?
我的理解,采样电阻1个,抬升1/2VCC,还需要2电阻分压抬升,每路需要3个电阻。这个板子好像没那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备是不是采样的电流回路的电流值比较大。

是的,电流是出线,很多。电压是母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力rtu是什么东东

采集交流信号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每路CT,需要多少个电阻呢?
我的理解,采样电阻1个,抬升1/2VCC,还需要2电阻分压抬升,每路需要3个电 ...

看我发的采样电路,一个采样电阻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弦波用这个方法就是错误的,假如A相的两个采样点刚好落在波峰两侧,平均值等于波峰? ...

两次采样在一个采样周期中,就算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波谷也会这样,傅式算法就抵消了啊

这种需要两次采样,对采样频率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抬升了1/2 VCC  R20 R21 分压后抬升零点。。。。

看了下面那个图,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他可以倒过来。用一个恒压电源稳出一个1.65V左右的电压,用这个电压做Vref点,互感器后面挂着470R左右的电阻,可以保证2.5mA时输出峰值1.65V的电压,正峰值和Vref求和是3.3V,负峰值和Vref求和是0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次采样在一个采样周期中,就算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波谷也会这样,傅式算法就抵消了啊

这种需要两次采样 ...

Vref端是被一个稳压源固定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正弦波用这个方法就是错误的,假如A相的两个采样点刚好落在波峰两侧,平均值等于波峰? ...

网友:
手工焊接的???

网友J:
看了下,基本的安规知识都没有,完全不管安全间距,这东西都能卖,真够乱的

网友:
1. 电路板内部防ct开路有什么应对措施?
2. 稳态一周波取多少点?暂态采样上限多少?
3.采出来的值去不去谐波?最多能去多少次的谐波?
4. 采样精度多少?0.5还是0.2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次采样在一个采样周期中,就算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波谷也会这样,傅式算法就抵消了啊

这种需要两次采样 ...

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连续采样,你说的是半周期间隔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下,基本的安规知识都没有,完全不管安全间距,这东西都能卖,真够乱的 ...

低成本的东西,要求不能太高!

网友:
会短路吗?

网友K:
扫盲一下----电力RTU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扫盲一下----电力RTU是什么东东?

测量监控交流信号的设备

网友I:
今天特地网上找了这个文章看了一下,没怎么看懂,感觉这个方法貌似不能解决说的那个问题!

而且里面的公式也是好多错误,比如第一条公式,1uS的扫描间隔算相位差:1uS/20mS * 360 * 60 = 1.08 !这不是扯淡吗?

网友:
看着STM32也像手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特地网上找了这个文章看了一下,没怎么看懂,感觉这个方法貌似不能解决说的那个问题!

而且里面的公 ...

1uS/20mS * 360 * 60 = 1.08 ?  后面乘以60°   啥意思?

网友L:
引用 楼主:
既然能卖,肯定拿到报告了

卖出去的产品和做试验认证的,肯定不是同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卖出去的产品和做试验认证的,肯定不是同一样的。

这样做就是自欺欺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1uS/20mS * 360 * 60 = 1.08 ?  后面乘以60°   啥意思?

原文里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

客观的说,那篇文章怎么看怎么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文里就是这么写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

客观的说,那篇文章怎么看怎么扯淡! ...

方法没有错,这样做肯定可行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方法没有错,这样做肯定可行的

我怎么觉得想想就不可行呢?

还是我说的那个证明方法,如果 A1、B1、C1、B2、A2 采样时,C1 刚好落在 波峰或波谷, 那么 A1 和 A2 完全相等,取平均有何意义?对于正弦波来说采两点取平均就没有意义!

而且这篇文章都是基于这个 1uS 采样带来 1.08度 延迟误差来写的 ,,, 你确定方向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觉得想想就不可行呢?

还是我说的那个证明方法,如果 A1、B1、C1、B2、A2 采样时,C1 刚好落在 波 ...

C1 刚好落在 波峰或波谷, 那么 A1 和 A2 完全相等?  A 和  C  不是一个通道啊

看来你完全没有理解

A1、B1、C1、B2、A2  是在一个点的采样周期完成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C1 刚好落在 波峰或波谷, 那么 A1 和 A2 完全相等?  A 和  C  不是一个通道啊

看来你完全没有理解

我想问下,你有写过电表的算法、并且做成批量产品出厂过吗?

如果有,我们就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下,你有写过电表的算法、并且做成批量产品出厂过吗?

如果有,我们就继续讨论。 ...

我是做微机保护的,如果这种方法不靠谱,你一般用什么方法实现软件同步?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微机保护的,如果这种方法不靠谱,你一般用什么方法实现软件同步?

对我来说,1uS 的不同步引起的 0.018度 的相移,直接忽略不计、根本不值得校正,别的不说,光是滤波电容的误差引起的相位不同步都超过这个值了!
举个例子,设信号进AD内阻为1K,电容为103,50HZ的理论相移 0.18度,电容增大10%,相移变为 0.198度,变化 0.018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我来说,1uS 的不同步引起的 0.018度 的相移,直接忽略不计、根本不值得校正,别的不说,光是滤波电容 ...

1us  0.018度是相邻两个通道的偏差,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一起计算功率,误差就不能忽略不计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卖出去的产品和做试验认证的,肯定不是同一样的。

不,电网产品现在全国很多省份已经做到百分百全检(一般国网电科院检),即使拿到报告中标,也没用,大货要全检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电网产品现在全国很多省份已经做到百分百全检(一般国网电科院检),即使拿到报告中标,也没用,大货要全检 ...

你说的是国家电网,确实是这样。

别的公司不检的,只看报告。

网友(2019-09-11):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国家电网,确实是这样。

别的公司不检的,只看报告。

马宝宝买到了1.25元的CT,拿回来测了一下。一只副边串联10ohm,一只串联200ohm(它要求最大200,再大需要加运放),示波器量程调成对应的,居然200ohm时也没啥明细误差啊,比我想的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怎么觉得想想就不可行呢?

还是我说的那个证明方法,如果 A1、B1、C1、B2、A2 采样时,C1 刚好落在 波 ...

首先说明,已将此方法应用在普通的测量仪表上,64点采样,12位ADC,不需要角度校正,功率因数满足0.5级精度,实测证明此方法是有效果的。

其次,再来试图解释一下原文中的疑问点,*60的意思是把角度转换成分,1度等于60分,0.018度等于1.08分,这里的公式没有问题。
至于你举的例子,文章中也解释了,这种方法是为了解决相位差的问题,但同时会影响幅值的精度,不过文章中也给出了相关的影响量,其实就是采样频率影响幅值精度,这个就看取舍了。

网友(2019-11-06):
这个我刚好有需求. 自己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