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发热问题

楼主(2018-04-20):
现在调试一个BLDC电调板,发现mos管,在占空比85%时发热比较严重,100%时反而没那么热?mos管不是电流越大,发热越厉害吗?
怎么占空比越大,发热反而没那么厉害?
用的是 N+N 管,驱动芯片是SDH2106 半桥驱动芯片

网友A:
100%的只有内阻损耗发热,85%的除了内阻上面的还要加上MOS管的开关损耗,如果驱动不够强的话,开关损耗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的只有内阻损耗发热,85%的除了内阻上面的还要加上MOS管的开关损耗,如果驱动不够强的话,开关损耗比较大 ...

网友B:
你的电调怎么样了,现在方案是什么?还用电容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调怎么样了,现在方案是什么?还用电容滤波吗?

电容滤波

网友C:
边沿不够陡峭,可变电阻区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沿不够陡峭,可变电阻区发热厉害!

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的?

网友:
发热大,一般是驱动不够,导通时内阻偏大导致

网友:
什么样的电机?航模电机?

网友D:
可以将MOSFET的驱动部分电路贴出来看一下,会不会是驱动电阻不合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将MOSFET的驱动部分电路贴出来看一下,会不会是驱动电阻不合理导致的

用的是SDH2106

网友E:
当超过某个频率后,上沿,下沿的消耗远远高于内阻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超过某个频率后,上沿,下沿的消耗远远高于内阻消耗。

工作16Khz,这个会引起MOS管发热吗?上下沿是不是陡一点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16Khz,这个会引起MOS管发热吗?上下沿是不是陡一点好?

这个频率比较高了,边沿引起的发热是比较大的,边沿越陡发热肯定会好一点,但也会引起EMI增加,这里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频率比较高了,边沿引起的发热是比较大的,边沿越陡发热肯定会好一点,但也会引起EMI增加,这里要根 ...

谢谢大神回答!还有我感觉频率越高越好!转速会快很多,用8k的频率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
发热也跟mos内阻有关系的

网友:
>当超过某个频率后,上沿,下沿的消耗远远高于内阻消耗。
Is this frequency labeled in the datasheet?

网友(2019-06-01):
你的发热问题解决了没?   这个应该也和你的调制方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