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缺货比春节前更厉害了,大家都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8-04-20):
以前104太贵,可以买82、68替代, 现在82nF、68nF这些全部都没有货了......

jlc,在芯间,好像都没有了。

网友:
电阻,三极管二极管全部断货,要不飞涨

网友:
能省就省,能少用一个就少用一个了

楼主:
用2.2nF替代滤波104可行吗?

网友:
这下好了,电工可以回去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吧

网友:
1、翻库存料用
2、拆旧板子
3、能不用就不用
我说的是调试样机

网友:
什么封装的?应该是部分封装缺货吧

网友:
换插件的呢?插件也缺货?

网友:
现在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缺,而是涨价了,有些经销商不敢做了。

网友:
大家推荐个0201的采购地点吧

网友:
为什么会一直涨价啊?

网友:
大环境搞的各行各业都不好干了

网友:
3-4年前拿了钱都去投资房地产了,根本就没有人投资产线,更有关了厂去投资房地产的,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后果了。电子工业原料开始缺货了。应该还会继续缺下去。因为短期内肯定还是供需不平衡的。这类的工厂短期内不可能建成的。

网友:
手上有几盘三星0805 10uF的电容好像是10v的

网友A:
都是套路,缺---涨---涨----涨---绝对不跌!

网友:
老板在抱怨了,电阻,电容都涨价30%了。

网友:
电阻竟然也可以严重缺货和飞涨

网友:
是游资炒作导致的

网友:
用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套路,缺---涨---涨----涨---绝对不跌!

+1,只想涨价,

网友:
该用的地方还得用,所以看到差不多价格了,赶紧下手,其它的都是浮云。

网友:
104现在现货很多,就是价格真心用不起啊

网友:
  104 不是吧,还好手上,还存了几盘

网友:
形势和房子一样了,谁会自己把泡沫戳破?

网友:
前天有个做MOS的过来吹牛,说有同行的会议室三面全是104电容
   都是过年前后6分左右囤的,你说他要什么价能出

网友B:
说实话,用于供电去耦的话,100n,82n,68n效果没什么区别,谁便宜用谁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用于供电去耦的话,100n,82n,68n效果没什么区别,谁便宜用谁就好。

说实话,现在就TMD没有不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现在就TMD没有不涨的。。。。

改布局,两个IC靠近点,共用一个!
再TM涨我仨IC共用一个。
以上纯属头脑风暴,慎用,慎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改布局,两个IC靠近点,共用一个!
再TM涨我仨IC共用一个。
以上纯属头脑风暴,慎用,慎用…… ...

啥时候IC也能把去耦电容集成进去就好了

网友:
电容又不是很高级的东西,被整得跟稀缺资源一样!

网友:
一盘104,4k的300 这个价格怎么样某宝上的,,顶不住了,存货基本没了,还有便宜点的吗

网友:
现在电阻也缺货了!!

网友:
电阻年初涨到现在

网友:
接下来是二三极管,再者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IC也能把去耦电容集成进去就好了

好像是容值大点的不好集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购买的104 0603 50V 10% 的是512圆,现在是810圆

不会吧, 要是拿两盘出来买,   不就直接能赚1千元了

网友:
手上还有半盘,哈哈,还能卖400哦。

网友:
是0805,104的。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用于供电去耦的话,100n,82n,68n效果没什么区别,谁便宜用谁就好。

102p的可以代替104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2p的可以代替104p吗

我举例的那三个数值没有数量级的差别吧

网友:
没办法,涨价了还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一天一个价,还买不到正品。

现在104是用不起了,用了224的,5V电路用的是耐压10V的,关键是便宜了很多,只要0.046,备了一年的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市面上的,一天一个价,还买不到正品。

看来我的库存胡来也是有好处的,那天不知道哪里翻出来2盘几个月前JLC买的电容。记得那时候还不太贵。

网友:
涨价了也得用啊。。。

网友:
实在顶不住了快没存货了 进了1盘104 能顶半年吧 这个用的少,306元淘宝0805 104电容 不知什么货色 说是国巨的

网友:
普通电阻0603 5% 年前2.35/k,上个礼拜报价12.5/k,我以为我看错了,12.5不应该是一盘(5K)的价格吗?简直怀疑人生~~~

网友G:
从正规代理商拿货是不是也涨?

网友H:
*宝上的便宜货怎么检验,有知道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正规代理商拿货是不是也涨?

他们说大客户还是合同价,以前定的多少现在还是多少,就是散户被垄断了,这些抄作的人应该按投机倒把罪处理

网友:
最近缺货严重,要一波涨价

网友:
只能是能少用就少用,慢慢等降价了,还能怎么办?

网友:
据说中发和华强有囤货暴富,够在两地全款现金买房

网友:
减产+ 炒货;现在已经是卖方市场了,只要有货就行

网友:
准备不干了,md

网友:
电容还是买正品,容易出事。 电阻没啥风险,测试好,就真的好

网友:
贵好多,心好累

网友:
有些人就是乘火打劫

网友:
老板只会逼工程师,真苦逼

网友:
现在500多一盘了

网友:
会不会是 囤货  然后哄抬价格

网友:
原材料疯涨是什么情况。。

网友I:
我是这么解决的,SP3232 5个104 我扣了4个,
输出由+5.7V   -5.7V
降到了+5V      -4V

目前低速通讯稳定,不发热

哈哈哈,
不是真扣啊,我只测试一下可行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是这么解决的,SP3232 5个104 我扣了4个,
输出由+5.7V   -5.7V
降到了+5V      -4V

第一次见把电容放的这么远的。。。还整一排。。。

你是对焊接没信心要留出大空间放烙铁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宝上的便宜货怎么检验,有知道的吗?

我最近半年在淘宝买的几次电容,都是假货。

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见把电容放的这么远的。。。还整一排。。。

你是对焊接没信心要留出大空间放烙铁头吗

你看我拆焊跟狗屎一样,就知道我焊接技术不行了

网友:
还好以前存了些电阻,电容,三极管,mos管等,那时都是白菜价,做样机是用不完的,如果批量做一批可能不够。

网友:
什么时候价格会稳定啊

网友:
炒!炒!炒!
看来电子产品涨价的时候到了!

网友:
缺货应该是暂时的吧,又不是什么高端的元件,国内就能造

网友:
是不是炒房的资金都“进入”电子行业了,开始炒电容炒芯片了?!!
刚开始缺货好像是偶然,据说是苏州的某个电容大厂家搬离国内了,接下来就是“聪明的”投资人和厂家开始一唱一和。
厂家发现生产104没利润,搞偏门的容值更赚钱,然后常用电容一直继续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