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多通道数据采集中信号选择器件的选择。

楼主(2018-04-20):
多通道(8通道,16通道,20通道)数据采集中通常使用信号选择器件选择信号,使用同一AD进行数据采集。
分析了市场上几款产品
1、研华4017,4018模块,8通道(8选1)。
使用ADG508
优点:速度快,无噪声
缺点:信号间不能完全隔离(信号间的电平差)

2、安捷伦34970A(20选1)
使用欧姆龙 G6SU-2磁保持继电器
优点:信号间绝对隔离
缺点:速度慢,最快60CH/S,切换时无噪声。

3、横河GP10数据记录仪(20选1)
使用丝印为"V258SC1"的继电器,6支脚
优点:信号间绝对隔离,无噪声

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其他扫描方式。
ADG508 适合同类型,位置信号的采集。
继电器适合信号类型存在差异的采集。

继电器类型是否有其他推荐?

网友:
这个和你的设计参数相对应,要是采集速率高于继电器的切换速度还是选用模拟多路复用器。

网友A:
2、安捷伦34970A(20选1)
使用欧姆龙 G6SU-2磁保持继电器
优点:信号间绝对隔离
缺点:速度慢,最快60CH/S,切换时无噪声。

是继电器都有声音,你试试一次扫60CH,听一下,声音可大了。
还有你真的试过60CH/S吗?我用的没那么快呢。
确实,继电器有好处,但要考虑触电损耗,遇到有通道卡的继电器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安捷伦34970A(20选1)
使用欧姆龙 G6SU-2磁保持继电器
优点:信号间绝对隔离

你好,可以做到60CH/S,但这是极限。3片20通道的卡,循环扫描。需要配置到4位半精度才行,如果是6位半,速度会很慢。。

ADG508之类的鲁棒又无法做到隔离。
恒河的GP10采集模块没有声音。

网友:
用继电器,机械的寿命有限,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