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LCD(RGB)接口驱动 mini LVDS显示屏

楼主(2018-04-20):
请假各位大佬一个问题:
项目中需要驱动一个显示屏,采用的是mini-LVDS,MCU采用STM32 的LCD接口,RGB输出。
请问,有什么芯片转换方案,可以实现: RGB->mini LVDS 或者 RGB->LVDS->mini-LVDS?
回答的方案能否提供芯片手册以及原理图,谢谢。

网友(2018-06-20):
GM8283:TTL或RGB转LVDS 支持1366*768,封装TTSOP56 用于手机、平板、转接板、控制器到显示设备上
GM8285:是GM8283升级版本,在电压和分辨率改动

网友(2020-05-22):
LZ找到方案没

网友:
何必为难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