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换XL2596S的电源芯片,效率要高。

楼主(2018-04-20):
最近做一款电源,输入33V,输出25V2A,XL2596用了TO263-5封装,封装怎么垫1mm硅胶垫导热到大铝板。发现时常停机,怀疑是过温保护。请问有没有兼容封装可代换的,要求效率高一些,内置MOS管的。

网友:
MPS的电源做的不错,搜一下

网友A:
不要怀疑那个芯片!是你的电感有问题!换黄百环.大点!100uH即可.黄百环体积越大发热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怀疑那个芯片!是你的电感有问题!换黄百环.大点!100uH即可.黄百环体积越大发热越小. ...

2596频率150K,用蓝绿环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96频率150K,用蓝绿环比较好。

电感的环有什么讲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环有什么讲究?

黄白环高频损耗较大,适合50K以内,例如2576就可以用黄白环。
蓝绿环高频损耗较小,适合50K以上。

网友:
又在大师身上学到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黄白环高频损耗较大,适合50K以内,例如2576就可以用黄白环。
蓝绿环高频损耗较小,适合50K以上。 ...

黄白环,蓝绿环?贴片的哪有这种环啊。。你不会是指插件吧,插件太大个了吧。。

网友D:
楼主为啥没有考虑,HTC的HTC2596啊,那个会不会比国内这个芯龙的XL要强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黄白环,蓝绿环?贴片的哪有这种环啊。。你不会是指插件吧,插件太大个了吧。。

其实我只是对3楼提出补充,并非回的楼主。

楼主:
我这个功率大,用的是铁硅铝,不会有问题。就是IC温度高些,散热也没有太好方法,担心不能持久工作。

网友:
学习大师宝贵经验

网友:
观看大师表现。

网友:
电感功率不够的话XL2596也会过热

楼主:
我这个电源有50W了,总功率是有些大,电感用了17mm铁硅铝125u磁环,68uH。感觉是2596内置开关管损耗大了,我又是从芯片正面垫导热垫散热,可能散热不足。如果有内置MOS工艺的buck,效率应该会高。

网友:
学习了,电感蓝绿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黄白环高频损耗较大,适合50K以内,例如2576就可以用黄白环。
蓝绿环高频损耗较小,适合50K以上。 ...

大师有相关的说明文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啥没有考虑,HTC的HTC2596啊,那个会不会比国内这个芯龙的XL要强一些。。

htc是韩国的吧?也贵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源有50W了,总功率是有些大,电感用了17mm铁硅铝125u磁环,68uH。感觉是2596内置开关管损耗大了, ...

是的,主要是BJT饱和压降太大。
但常见的内置MOS型号好像没有封装引脚和2596兼容的,耐压也普遍较低。

网友(2019-01-03):
铁硅铝的电感很不错。真心能提高效率。但是价格要贵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源有50W了,总功率是有些大,电感用了17mm铁硅铝125u磁环,68uH。感觉是2596内置开关管损耗大了, ...

正面散热效果太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