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7寸电容液晶屏触摸屏 知识求助

楼主(2018-04-20):
常规7寸电容液晶屏触摸屏 知识求助

(1)7寸液晶屏厚度一般都是3.5mm 吗
(2)7寸液晶 宽是100mm 长165mm 吗

网友A:
有两种,薄的是3.5mm,厚的是5.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薄的是3.5mm,厚的是5.7mm

常规的7寸液晶屏 都是  宽是100mm 长164.9mm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薄的是3.5mm,厚的是5.7mm

电容屏
液晶屏和 触摸板可以分开 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屏
液晶屏和 触摸板可以分开 用吗

可以分开的;如果只要显示,可以不用触摸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常规的7寸液晶屏 都是  宽是100mm 长164.9mm 吗

是的,常规是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的;如果只要显示,可以不用触摸板。

显示屏和电容触摸都需要

只是限于结构显示屏和触摸屏要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屏和电容触摸都需要

可以分开来使用

楼主:
7寸屏和10.1寸屏

你们有触摸屏和液晶屏分开的吗

给个联系方式  你们淘宝上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屏和10.1寸屏

你们有触摸屏和液晶屏分开的吗

没有权限加好友,发不了私信给你。联系方式看我个性签名有QQ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屏
液晶屏和 触摸板可以分开 用吗

当然可以分开,如果只做显示用的话可以不用贴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