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SS8550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8-04-20):
图中的start信号直接给单片机的,按下左边图中的S1后,会把DGT_3V3拉倒0.8V,加了右图中的R13后就没问题了。

是不是因为PNP三极管的EB之间是一个PN结,按下S1后PN结正向导通了,就把电源拉低了。但三极管的一个参数Vebo是6V。为何还会这样哩???

朋友们说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的哥哥啊,最基本的BE极压降是0.7V的规律忘记了?你那个6V是击穿电压breakdown voltage

网友:
Q4没烧掉已经很幸运了,说明你的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网友:
基极都没限流

楼主:
那VEBO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集电极开路时,在VBE间加一个正电压(VB>VE),加到6V时PN结就击穿了。

网友:
按键按下,B极直接原地爆炸!

楼主:
Q4没烧掉已经很幸运了,说明你的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

3.3V电源那里做了短路保护,

楼主:
原本用的是P沟道的MOS管,不知为何MOS管容易坏,想换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Q4没烧掉已经很幸运了,说明你的电源带载能力不行
----------------------------------------------------- ...

赞,这都想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VEBO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集电极开路时,在VBE间加一个正电压(VB>VE),加到6V时PN结就击穿了。 ...

Vbe和Veb不是一个意思,b和e的顺序代表着外加电压的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和Veb不是一个意思,b和e的顺序代表着外加电压的极性

再问问老大们这个电路的MOS管容易坏,是不是也是栅极没有电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和Veb不是一个意思,b和e的顺序代表着外加电压的极性

看VEBO的定义,是反向击穿电压,以前也一直以为这个概念说的电压是VE>VB,看来是理解错了,对于PNP管,VEBO的电压应该是VB>VE才对。

网友:
基极电阻都没有,单片机烧了没?

楼主:
管子和单片机都没事儿

楼主:
不过电源的带负载能力确实很一般。

网友:
把三极管的BE两级想象成一个二极管,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VEBO的定义,是反向击穿电压,以前也一直以为这个概念说的电压是VE>VB,看来是理解错了,对于PNP管,VE ...

我的理解:对于三级管,箭头的指向可以理解为二级管的方向,BE节就是一个二极管,Vebo其实就是这个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很多线路的保护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的
,对于MOS管的电路,鄙人能力有限,暂时没有看出问题

网友:
电源1117受到10点内伤,并默念mmp

网友:
不烧都很不错了,你弄个二极管接个3.3V,到底是二极管厉害还是3.3V厉害

楼主:
好吧,彻底明白了。多谢各位捧场!!!

有没有人帮我再看看11楼那种电路,就是把晶体管换成MOS管的电路,分析一下有部分的MOS管会坏掉,而部分不会坏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B:
应该是按键按下产生的毛刺,击穿了G极。加个TVS或者并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顶一下,顺便问下老哥你TMS320DM8168这个卖了没哈哈

年前就掉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按键按下产生的毛刺,击穿了G极。加个TVS或者并个电容

嗯,已经加了TVS。

网友D(2019-12-14):
引用 楼主:
嗯,已经加了TVS。

是按键按下去,产生毛刺的原因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按键按下去,产生毛刺的原因吗

是按键引入的E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问老大们这个电路的MOS管容易坏,是不是也是栅极没有电阻的原因:

我看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按键引入的ESD

不是毛刺的原因